简单、实用自制启动器(初学者用,可启动25级发动机)

楼主(2008-02-15):
介绍一种自制启动器,制作简单,实用又便宜,用12V电可启动25级发动机!适合初学者使用。(以下是我曾经发在5IRC上的内容,在这里介绍给大家。)

图中大的胶圈叫做弹性套,是弹性套柱销连轴器(机械设备用)上的一个配件,在大一些的机电市场能买到。小的叫防爆圈,是一种电器配件,矿用电器上常见。小的外径要比大的内径稍大,内径比电机轴小一些。先把小圈强行压入大圈,端面齐平,再在小圈上刻一些与电机轴对应的沟槽,不要刻的太深,把小圈压入电机轴端花键,要非常紧密的配合。然后在大圈端面作出倒角,调整好同轴度,再做一个开关就OK啦!这个启动器我一直在用来启动25级发动机,大的我没试过!如果加上减速应该能吧!顺便说一下,电机是从修摩托车处找来的报废品,没花钱,实际上只是碳刷坏了,自己换了个碳刷,再清洗一下就行了。
缺点:外观丑了点,重量稍大,直径较粗,不过如果能淘到直径稍小长度稍长点的启动器效果会更好(手感也好,扭矩也大点)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开关·实用

网友:
用摩托车启动电机

带减速器的,好用!

网友:
我正在准备用奥拓的起动马达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直接用125发动机的启动器,前面用尼龙车个套子把启动胶头装上,比原来的标准启动器力气大还省电,重量还轻,新的才60元。

网友(2008-03-16):
汗!!顶之!不过。。。。。

网友(2008-05-15):
自己动手

网友(2008-07-07):
启动是一个常新的话题

网友(2012-07-02):
用减速电机做可以不?

网友(2012-09-09):
这个依我看,超过32的应该就更加困难了,我一直用豪爵125车上的启动电机来启动28级发动机,天冷的时候很紧,根本转不过去,但是当发动机用手扳活动了之后必然能启动成功,所以我看32以下的发动机可以考虑这种方法,很省钱哦,嘿嘿,要能做成带减速机的,肯定能启动大家伙

网友:
我仿制了一个!
不过我在橡胶孔和轴之间用轴套连接,并且橡胶头那里装了个单向轴承

网友(2019-09-24):
大圈和小圈原来是什么样的?没有组合到一起之前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