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一下,我们自己配的油

楼主(2008-02-15):
我用在三叶46的直升机上,飞了大哟2箱油发动机就出现空中熄火,这个是什么原因?我的配方是甲醇8:2的比例加了10%的硝基.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这个发动机还可以用吗??????

网友:
我也有同样困惑,关注中..............

网友:
发动机是新发动机磨合过程需要调油针。
发动机一般熄火是油针问题,直升机还存在总距联动程序的设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在三叶46的直升机上,飞了大哟2箱油发动机就出现空中熄火,这个是什么原因?我的配方是甲醇8:2的比例加了10%的硝基.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这个发动机还可以用吗??????

篦麻油少了!!!
8:2:1=11   ,篦麻油只占2/11      。
应该是:(甲醇+硝基甲烷=8):(篦麻油 =2)
              甲醇700毫升+硝基甲烷100毫升 + 篦麻油200毫升=1升。
你配的油篦麻油只占18%!4.5:1!自配油篦麻油至少要在20%以上,我一直用2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