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飞这种鸡鸡就没名气?没有人帮忙解答?

楼主(2008-02-15):
鸡鸡起飞就老是向左偏,要把电机安装为右拉吗?

我的轻型薄膜机,使用180减速组,2s电池,1047减速桨,起飞就要一直打右舵,要不就一直向左偏,不能平飞。发射机微调已经到头啦,没法再调,咋办?电机要不要安装成右拉和下拉,大约几度?谢谢。

网友:
右拉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以前还奇怪怎么论坛上怎么有这么多元帅,大将,中将
看 了楼上的回答,终于知道这些个头衔怎么来得啦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还奇怪怎么论坛上怎么有这么多元帅,大将,中将
看 了楼上的回答,终于知道这些个头衔怎么来得啦呵呵

这个~~~~~~~~~

网友:
按照经验,这么轻的机,肯定要拉啦,两个方向都要拉啦。

网友:
不敢随便说.

只是桨大了, 需要右拉的啊, 如果抬头严重, 也需要下拉, 角度先试试5度左右吧, 大了就减小, 小了就加大.

楼主:
还是布丁兄弟比较实在,别的大将看来多半是来自于政府部门吧?混是第一要诀。。。。

网友:
机机太轻,要么右拉,要么装小桨。右拉几度自己试。

网友B:
看起来不错!但不知道这小家伙到底能飞不?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包括来混分的几位兄弟,祝大家都飞行愉快

网友C:
检查左右机翼的安装角度

这样的机翼应该比较容易变形,特别是两翼的迎角容易出现偏差,在其他部位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检查一下。

网友:
右拉2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但不知道这小家伙到底能飞不?呵呵

呵呵,都飞了好几次啦,非常悠闲,慢,有飞行录像,可是不会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机翼应该比较容易变形,特别是两翼的迎角容易出现偏差,在其他部位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检查一下。

谢谢提醒,前几天去飞,突然起风,掉树上了,左翼补过,看来这也是问题所在,

网友D:
浆大了,反扭也大,所以偏

网友:
试试去掉减速齿轮组,用7060直驱浆,可减少扭力.瞎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浆大了,反扭也大,所以偏

网友:
非常漂亮的机机

楼主:
昨晚改了鸡头,今早去飞了,还是左偏,换9050减速桨动力又不够了,,哎哟,马上要出差,回来再改了,

网友:
薄膜机的翼型要比较是不是左右对称,不对称的话要纠正一下,这样也会造成偏航

机翼和平尾是否在水平面上要做下检查,垂尾的安装是不是在中线上也要做检查

这个飞机机翼带有1-2度的迎角了,但是我看到浆也存在了上拉,可以取消上拉的,上拉后浆的旋流也有可能加剧了反扭的形成,这个要看机翼安装是不是准确的了,但是可以取消上拉

网友:
太好飞·不好玩

网友:
问题回答得差不多了, 看看走人

网友:
造得够艺术,拍得够艺术强人

网友:
换小一点桨就可以啦

网友:
NND不听我的噶!和你说了,这家伙不需要改什么拉角的,只要把舵机螺丝重新调下,把垂尾调的稍微和你的飞机所偏的方向,反向一点点就可以了!
是不是心里一定要追求比较完美的外型啊,呵呵,由于是2条很细的碳杆做的机翼连接,一点点的偏差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加上机翼是塑料膜的,很软也是一点点偏差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轻的飞机安装上一点点的偏差都不能忽视.你不至于全抖散了再装吧,呵呵!就按我说的办法来吧!

网友:
楼主的机机是从那里买的多少米呀。。。

网友:
我买的,连邮费170还是175!记不清楚了,还记得是135,呵呵!具体记不清楚了!反正不超过175!

网友E:
浆是不是有点大啊,机子才这么小.说的不对请批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浆是不是有点大啊,机子才这么小.说的不对请批评呵呵

把电机换了,换无刷,桨用8060,电调也换,一样爽飞。。。。我还有一个没装的空机,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