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的电机轴上的那个卡子可以用什么替换?

楼主(2008-02-15):
我的一个老的SJM的原配
电机
,轴上的那个卡住轴承的卡子丢了,电机用不了了,要是能找到替代品就能再次使用,请问有办法维修吗?

网友A:
买一个新的卡子。。。

网友B:
买一个就是了!或者有其他什么坏电机如2212拉这些轴径2.3的卸掉他们的卡子装上就是了!

楼主:
这东西到哪可以买到?请问

网友C(2008-03-19):
回复 网友D:
买一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