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04 和005优缺点是哪些呢?犹豫中

楼主(2008-02-15):
最近想买一个电直,lama的造型不喜欢.004和005的造型比较喜欢.但是仔细看了它们的资料,004是镍氢电池,飞的时间据说就6分钟左右,005虽然是锂电池,但是看了论坛那上的帖子,说005的配件比较难配,也比较贵,想请教下,005的配件大概是什么价格,我看看能不能承受的起.谢谢

网友:
005的配件确实贵,但是可以买个空机,拆空机配件用,空机180左右,没电子设备包括2个马达

网友:
买016好

建议.

楼主:
016的话,新手容易上手吗?

楼主:
刚才去淘宝看了下,016便宜的都600左右,基本都700左右
016和005的区别或者说是优点在哪些方面呢?

网友:
差不了太多,尾马达是皮带传动的,要是买016不如013了

网友:
我才看见楼主的ID太好了全8啊

网友:
看楼主的的意思是想循序渐进。建议上004,可以换成74或111锂电。005有点贼,016结构复杂,对新手都不容易。

楼主:
换成7.4v和11.1v的锂电池?直接换就可以了?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啊?

楼主:
另外请教下,什么叫炸机啊?

网友:
炸机。。在模界里就是摔机了。。哈哈

楼主:
8l说的005有点贼,是什么意思?

网友:
004吧,新手上005会摔到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7.4v和11.1v的锂电池?直接换就可以了?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啊?

直接换吧,7.4、11.1V我都飞过,注意重量不要超过原来的镍氢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7.4v和11.1v的锂电池?直接换就可以了?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啊?

直接换7.4V的锂电,就是LAMA用的那种就可以,在机身原来装电池的位置用旧手机卡做个架子用扎带固定下,方便固定电池就行了。
11.1v的也可以用,电压稍高,据说影响电机,尤其是尾电机的寿命。

楼主:
005的电池可以用在004上吗?

网友:
esky016没有换电机的烦恼

飞久了005号机你就知道换尾马达多烦了,还巨贵,004号机还好,7。4伏的电不容易烧马达。

楼主:
今天去淘宝看了下,咨询了一个商家:
005直升机497元
2个副厂主旋翼29元
1个尾翼7元
尾马达25元
尾固定翼10元
滑翘12元
模拟器55元

感觉还好啊,不是很贵

网友:
肯定是新手吧!004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