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模拟器,没有数据线~~

楼主(2008-02-16):
是G3.5的
模拟器
,但是没有数据线,可以自己做吗?(是ESKY005的六通)谁能给个参考~~用什么方式?谢谢啊~~

网友A:
什么样的接口

楼主:
类似于鼠标啊键盘啊插在电脑的圆形接口,但不是,就是要软件狗的那种

网友B:
好像六通的自带了混控,最多只能飞直机

楼主:
主要是能不能自己做个线?或者用什么PPJOY?

网友B:
当然可以,用音频线啊,关键是你得知道你这个控的连接方法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连接啊~~同志们帮啊~~~THX

网友C:
参考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4816

楼主:
谢谢啊~~自己做了根,插到电脑上打开Transmitter之后拨动杆杆,能在耳机里听到声音的变化,但是怎么弄PPJOY啊?我弄的时候一直报错,2,点启动之后就是音频输入出错~~~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