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啊,,,求救求救啊!!!!!!!!!

楼主(2008-02-16):
因好奇把控给拆了,,发现其中一个电子原件有点弯就伸手想把它扳正.结果就...............
哎,好多钱买的啊不舍得扔,,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原件,能买到吗?还有没有的救!
(红圈内的那种电子原件,,一共五个,弄掉了其中的一个)

网友A:
活该,哈哈,阿波

楼主:
你小子就知道你会上来讽刺!!
吃我一掌~~~~~~~~~~~~~~~~~~~~~

网友B:
LZ 你手里面拿的东西很象收音机或者电视机里面的“中周”或者是“震荡”线圈。不知道在你的设备里面是干啥的---不过它的里面很简单--就是一套高频磁芯和一组用很细的漆包线绕的线圈。70年代我们都是自己绕的----不过调整时都要用专门的设备啊!----如果实在买不到的话找一个能修理无线电设备的朋友帮帮忙重新绕一个试试吧,也许能弄好。

网友C:
一扳就下来
至少4个焊点啊,真是厉害。
如果脚没断,再焊上去得了。

楼主:
哎.................还是换个新的吧~~~~~~~~~~~~
旧的不去,新的吧来!

网友D:
方周?新的也要专业设备调的把,条不好可是要严重影响发射功率的啊.失控........................

网友E:
晕~~小孩子手多多!!

网友F:
仔细的看细线断否? 照4楼的方法做

网友G:
接好断线,焊回。

网友H:
没原配的中周挺难搞的
基本都不通用

网友I:
是中频偶合变压器简称中周,有的底步有谐振电容。你到电子商店买一个电视机中周很便宜的,但只能用底坐它们是通用的,把购回的中周拆开将底线圈清去,把控的中周也拆开将线圈焊接到新底坐上。请主义焊旧线圈时要和旧底坐对应,千万不要焊错,旧底坐下如有谐振电容也要对应焊接。

网友J:
中周呀。最好别动把线接好焊回去吧。动了很
难搞的

网友K:
楼上说换中周的底座我认为是不行的,换了底座后中周的磁芯没有调整是达不到原来的性能的,还需要专用仪器调整中周磁芯,最好交给专业人士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