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升机的主桨旋转方向可以改变么?

楼主(2008-02-16):
请问高手直升机的主桨旋转方向可以改变么?
如果逆时针旋转的话,是不是应该把大桨倒过来装?

网友A:
最好不要,尾浆也要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

网友C:
那你就要拆掉单向轴承了
不然没法驱动
有必要吗?

网友D:
主桨旋转方向可以改变,尾桨旋转方向也需要改变(桨需要反装),还有单向轴承也要反装
对了 为什么要反转啊 ?

网友E:
单向轴承

网友F:
最好还是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