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器

楼主(2008-02-16):
类似601的许多低价充电器,充电时每隔几分钟会停1-2秒钟,然后继续充电。

这是什么原理?有什么作用?

这样频繁的截停电流,会大大的影响峰值电压的检测。

请指教,谢谢!

楼主:
答案不对,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是充电方式是脉充式脉电方式。。。不是行流充电方式。。。

网友A:
停下来检测电压比较准确,因为充电电流比较大,会在引线及插头接触电阻上产生电压降,假设接触电阻及引线电阻为0.1欧,以3A的电流来充电,这些外部的附加的接入电阻上就有0.3v的电压降,这样就极大的影响了电池电压的检测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下来检测电压比较准确,因为充电电流比较大,会在引线及插头接触电阻上产生电压降,假设接触电阻及引线电阻为0.1欧,以3A的电流来充电,这些外部的附加的接入电阻上就有0.3v的电压降,这样就极大的影响了电池 ...

看来我们理解的peak峰值原理不同,是我错了?

一块空的电池,充10分钟电,然后截止,监测其电压,我敢保证它的电压也会下降的阿,这个下降怎么能作为判断峰值的因素呢?

网友A:
你想的太复杂了吧!就是简单的欧姆定律。
停下来测的电压当然会比有充电电流时的电压低,这个才是最接近电池的电动势的值,
电池的电动势加上电池的内阻,加插头的接触电阻,加引线电阻,有电流就会在电阻上有压降,这个压降不是电池的电动势呀,
采用从电池的用电插头进行充电的方式,接触电阻,加引线电阻可以不计在内,但还有电芯的内阻是不能不考虑的。

网友:
好的充电器是,电压,配合温度检测,电池是否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的太复杂了吧!就是简单的欧姆定律。
停下来测的电压当然会比有充电电流时的电压低,这个才是最接近电池的电动势的值,
电池的电动势加上电池的内阻,加插头的接触电阻,加引线电阻,有电流就会在电阻上有 ...

再提醒一下:三角峰值出现在充电阶段,在断电阶段,是没有所谓三角峰值的。

天哪!难道你们学的理论是这样的?

网友:
哈哈 ,你是在说充镍电的检测吧,△电压检测,也可以停下充电电流检测,不会检测不准的,(停下的时间很短),另外还有个原因是当充满电的镍电,再次重新启动充电时,是很难很快出现△电压的,这时的电压升高却很快,若仅仅依靠△电压作为充满电的判断,就会出现充满电的镍电,未经放电,而还能继续充电的错误现象。以前的模友用某品牌充电器就有此现象,(充满后,可以再次长时间充电, 充入的容量远大于电池容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