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亚托450的配件!

楼主(2008-02-16):
请问一下亚托450 最容易坏的配件有那些啊??!

网友:
炸机就是3轴和大桨了,不炸机就很长寿了

楼主:
3轴??边3轴啊??
那么打齿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3轴??边3轴啊??
那么打齿轮呢?!

及时熄火一般可以避免扫齿

网友B:
主要损耗:主轴,横轴,尾轴,大桨
还有损耗比较少的:大齿,尾桨,尾管,皮带,脚架,头罩,副翼杆,副翼,尾撑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损耗:主轴,横轴,尾轴,大桨
还有损耗比较少的:大齿,尾桨,尾管,皮带,脚架,头罩,副翼杆,副翼,尾撑杆

谢谢了!!好彩都是些不太贵的配件~~如果是那些什么金属头之类的贵死了~~
还好!!等2月地开学就进台亚托450~玩玩~~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及时熄火一般可以避免扫齿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