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木材 选用什么胶水

楼主(2008-02-16):
手头有KT板、桐木条之类的材料
我这里不太好买泡沫胶(851)
KT+KT , KT+桐木条
各用什么胶水呢?

网友A:
502、万能胶、电溶胶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2、万能胶、电溶胶都行

误人子弟

我就用85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误人子弟

我就用851

我就用万能胶

网友:
851本地买不到```
我一般都火柴+热熔胶棒```没有胶枪```

网友:
851 是极品了, 几块钱可以弄一大瓶, 可惜不是任何地方都能买到的.

在没有 851 胶的情况下, 我试过用泡沫胶粘KT板与木头条(不知道是什么木). 粘合面打磨光滑后, 就粘的比较牢了.
偷懒的办法, 就是用热溶胶粘了, 用热溶胶时接触面不需要做处理, 直接粘就是了.

网友:
我粘木电机座,都是用热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万能胶

有的万能胶腐蚀很严重的,慎用

楼主:
记有些万能胶会腐蚀泡沫,不知道会不会腐蚀KT板呢?

851就是泡沫胶吧?我这里非常不好买啊,大小桶都没有啊。

不太想用热溶胶,感觉重了。

白乳胶可以粘 KT板+木材 吗?

网友C:
851 胶不是泡沫胶, 是一种防水胶. 比泡沫胶干得慢多了, 但是, 干透之后, 强度很好, 很轻.
白乳胶比 851 胶干的还要更慢一些, 可以用来粘 KT+木材的, 用这东东太考验人的耐心了.

印象中, 白乳胶强度不是很好. 也可能因为我使用不当, 还请用过白乳胶的前辈来分享一下使用经验.

楼主:
比较喜欢用白乳胶哈
先买来后,打开瓶盖放置一段时间,期间还是偶尔搅拌下,差不多还有1/3时就可以啦,这样粘木材也大概就1~2小时吧

请问LS,泡沫胶的学名,编号之类,好去买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851 胶不是泡沫胶, 是一种防水胶. 比泡沫胶干得慢多了, 但是, 干透之后, 强度很好, 很轻.
白乳胶比 851 胶干的还要更慢一些, 可以用来粘 KT+木材的, 用这东东太考验人的耐心了.

印象中, 白乳胶强度不是很好 ...

白乳胶我感觉还行```因为我手头只有这个不腐蚀了```想不行都难```哈哈哈

“851 胶不是泡沫胶, 是一种防水胶.“
请问那种粘水龙头密封的胶能用不?
农机胶谁试过吗?
还有一种“补鞋匠“,我怀疑跟502差不多```
“3秒胶”虽说会腐蚀,但我一般还是用于kt板的临时固定,点一小点进去定型了就上白乳胶,然后撂24-48小时````

其他的楼下继续```

同问```泡沫胶学名```

网友:
泡沫胶的包装盒或者罐子上面,就写着"泡沫胶"三个字.

网友:
851 这个代号是世界同一的吗? 还是只是在中国?

网友:
哥俩好500

网友:
如果是起落架,粘合面够大,又要一定的强度,我用环氧树脂,就是固化时间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