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刚做了一架飞翼,上图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8-02-16):
我的第一架飞翼,不知道能否飞,没做过飞翼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用飞了,你这个基本飞不了,阻力太大。

网友:
厚的吓我一跳!

网友A:
能飞吧。。。。。。

人常说:只要动力足。木板也能飞上天哦。。。。。。。。支持DIY。。。。。。。。

网友:
精诚所致

网友:
这个.........我从来不打击别人信心的,但是楼主做的这个还是要改进一下

机翼太厚拉,打磨一下机翼

网友:
考,第一次见到这么牛X的飞翼。机翼要继续打磨,这飞翼的后掠太大了,两个边翼用KT板就行了,副翼再做小点吧,太灵敏

网友:
哈哈··厚度可以一开二了·

网友:
手工还是不错的,就是太厚了一些。

网友:
皮厚肉实................特别垂尾

网友:
把下半部磨平~變成克拉克型機翼
減厚度~好加工~浮力佳!

网友:
貌似加了蒙皮.....

网友:
继续打磨的话还不如换KT板做!

网友:
那竖起了的东东,有够夸张了

网友:
如果最后一张是起飞姿势的话
预测: 加油 栽头  再加油 还栽
电机推力线装反了 是上拉2,3度
或者0度
不知对否 楼下继续

网友:
大家不要笑话新人,其实前面模友提到的减厚和副翼减小就是很好的建议,注意减厚的过程中不是均匀减厚,要注意翼型,具体形状可以在本论讨参考别人的帖子里的翼型介绍等文章,前缘厚实些,后缘都要很薄,垂直稳定翼主要稳定方向,不产生升力,可以不要翼型,减小阻力就好,最后要用蒙皮加强!你的手工还不错!改进后一定是个好飞翼。

电机推力线0度就可以了,副翼混控一定要设定正确,调整电池使重心尽量先靠前,找块大点草地慢慢边飞边调整。

试飞前最好先练好模拟器!不然辛苦的劳动几秒中就报销!

网友:
乖乖,这是什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常说:只要动力足。木板也能飞上天哦。。。。。。。。支持DIY。。。。。。。。

只要功夫到家, 门板都能飞.

网友:
太厚了4分之1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