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机子用什么配置?

楼主(2008-02-16):
技术说明:
>>99%完成度
>>930mm机长
>>1295mm翼展
>>1200g左右飞行重量
>>26.6dm翼面积

楼主:
这个配个21发动机怎么样?
会不会很暴力??

网友A:
我只能说用21的勉强够飞而已。
如果要暴力,可以用32的。

网友B:
这飞机我有,电动就用2217,油动15级发动机就够了,用25级的就可以垂直爬升了

网友C:
这飞机还是老老实实用电的吧

网友D:
塞斯娜泡沫机,轻得很,适合电动!

网友E:
这个不要用油的,用2217的电机,KV1000-1200可以飞得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