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应该设置多少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楼主(2008-02-16):
6EXHP应该设置多少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网友A:
6EXHP,没有曲线图可以看..
一般油门是最低点当然是0.中点65.最高100
螺矩也是对应3个点.第一点应该在-2度) 第3点在+6度 最高点在+9度以上.
第2点可以在第1点和第3点的中间植,(例如第一点是10,第三点是60,那么第2点应该在35)
第4点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设置.
楼住可以在在纸上或用电脑画个草图..可以看看是什么样的曲线.

楼主:
油门0,30,55,80,100%
螺距-2,3,5.5,7,9度
油门: 0 50 70 88 100
螺距: -2 2 6 8 10
这二个怎么样,哪个好?

网友B:
亚拓说明书上有油门螺距曲线设置

网友C:
我的油门是0 40 70 90 100 螺距自己体会 我的油门在70的时候刚好可以旋停
最高油门的时候电机掉转的不多就可以了,如果掉转严重就减小点螺距

网友D:
我的油门0.40.65.85.100
螺距是38%.50%.65%.80%.100%.螺距在38%时刚好是-2度,100%时+10度,0%时-11度
3D开关打开时油门100.85.70.85.100.螺距0%.25%.50%.75%.100%.
不知道这样设定好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什么叫电机掉转的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F:
我认为普通模式9度正螺距够了。
我的设定给LZ参考一下:
nor:
THR:0 38 68 85 100
PIT:-2 2 5 7 9
IDLE:
THR:100 95 90 95 100
PIT:0 25 50 75 100

网友G(2008-06-23):
为什么模拟器上螺距0 也倒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