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求6EXHP改手的问题???

楼主(2008-02-17):
我想把6EXHP改成 左手;上下是前后 左右是副翼 右手;上下是油门 左右是方向
我的问题是能不能不拆控 直接在菜单里就改过来
能改的话请会的朋友详细告知 十分感谢

网友A:
呵呵..不拆控的话..付翼没有弹力不能自动回中..油门要用手定位..要不就会自动回中位...你说那好用吗???

网友B:
调成 MODS 3就行了。

网友C:
开机之前按住2个白色键子,开开后就可以有4种模式选择,
原来油门也在右手的上下,就不用拆控了

楼主:
2楼的好象是没看明白我说的意思呵呵
哪位老大能详细说明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