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 运行速度会变小

楼主(2008-02-17):
刚开机时
模拟器
运行速度是50,之后会变小变大,最小甚至到16,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几点注意:
1、显卡驱动,这个就不说了,但也要小心,ATI 最新的驱动,反而更慢。
2、关闭有浮动窗口的程序。(QQ,MSN等)XTR 对这些程序很敏感
3、关闭不必要的应用程序

网友B:
是显卡原因,要把分辩率调低点.

楼主:
把真彩调到16位,就好多了

网友C:
有时候是会变小,不过有15以上就可以马马虎虎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