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制蜗轮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2-17):
用此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4807&highlight=%CE%CF%C2%D6的方法实验滚制涡轮,现在遇到的问题:见火后的滚刀硬度不高,如果滚削尼龙胚没有问题,单滚削黄铜,切削不动,于是用丝锥实验滚销效果不错,可惜是牙距和深度太小.车制蜗杆(刀)不知用什么材料好,既能在小车上车动,又能淬火后硬度很高

网友:
买个滚齿刀

楼主:
由于刀的硬度小,磨损严重,做出的蜗轮齿深度浅了

网友:
用40Cr   淬火之后`还得磨`不磨```变形太大了``每个齿跟每个齿之间的变形`比较大`容易扁磨

网友A:
怎么还这么麻烦 45钢的调质硬度就大大超过了铜 稍微一淬火硬度过45度 切削铜很快 要不就用工具钢 比如T8-T10都可以

其实我感觉不是刀的材质有问题  而是 在刀上 好像刀没有开齿?在就是你的刀没有铲背 切削不动 也就是说刀的后角太大 不能切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用图中那个蜗杆加工的,那是在做刀是一起车的,计划做备有的,用来切削的也开了齿,就是切不动,如果要磨刀刃现只有砂轮,如何磨?

网友:
[/img
看见                                                      ∧这个齿了没 这个就是相当于你的刀的其中一片 和齿的垂直面相交的是个斜面小于90度 你的可能是90度只要把齿照图上磨就可以了 不用全部和图一样 在夹角的角可以有一点是9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这么麻烦 45钢的调质硬度就大大超过了铜 稍微一淬火硬度过45度 切削铜很快 要不就用工具钢 比如T8-T10都可以

其实我感觉不是刀的材质有问题  而是 在刀上 好像刀没有开齿?在就是你的刀没有铲背 切削 ...

您说的很对啊, 刀具就一定要铲背, 不然相当于是挤出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