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SJMPRO的几项实用改进,与同好分享。

楼主(2008-02-17):
SJMPRO作为俺的练习机飞有一年多了,期间炸鸡无数,危险的动作都是这哥们先上,可谓劳苦功高 。
总结了几项实用改进,与同好探讨。
先看机身。机身有3项改进:首先增加了机身加强板,以前用290大奖飞机身刚性也没问题,现在俺用325大奖,这个机身加强板对提高机身刚性作用巨大,同时对脚架也起到了加强作用,PRO上预留有安装孔。

第二就是俺去掉了机头电池板下方的两个铝柱,不过这样要用钳子把连接机身的支架扳平一些,最前面的支架要错一个孔安装,只装一个螺丝就行了,头罩要从新开孔。个人认为这样也间接改善了机身刚性。

经过上面两项改进,机身刚性非常好,用手试着扳机身,感觉就是铁板一块。

第三就是脚架,脚架的横板内部有一片加强内衬板,俺用PRO的脚架橡皮圈把横板和内衬板套在一起,也可以用胶带捆在一起,这样才能真正起到加强作用,脚架横板不容易炸坏。

楼主:
再看旋翼头。旋翼头有以下改进:
首先大奖夹改成能用325大奖的,但是没用SJM325那种带推力轴承的,因为这样横轴可以继续使用M3X16的沉头螺丝,炸鸡成本很低,满大街都能买到。

第二大奖夹摇臂和与之相连的铝柱改成SJM325用的,比较粗壮,硬度好,炸鸡不变形,这样每次换大齿盘和主轴后,螺距和双桨基本不用调,还在原来位置。维修省了很多事。
第三主轴座换成SJM325的,带推力轴承。主桨转动更加顺滑,由于3D时巨大的轴向推力由推力轴承承受,延长了主轴轴承的寿命。
第四去掉副翼杆上的铜锭,更适合3D,也更省电,同时也减少了锁尾负担。副翼杆退火,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楼主:
再看尾巴,换3尾桨,水平尾翼组换成SJM325原来用的,强度好,真正对尾轴起到了保护作用,我炸了多次尾轴还没事。垂直尾翼俺自己用0.6的玻纤板作,喷红漆,主要是空中好识别。

尾舵机俺用9257,舵机架换成SJM325的,结实美观。尾管用铝尾管,结实。

经过上述改进,整机起飞重量含一块15C电池,用飞越玻纤桨为712克,用飞越18G木浆为697克。属于典型的桨大机身轻,好飞。
俺螺距设在+12,-13度,用15C电池,14T齿轮,基本不掉转速。

网友:
很漂亮的金属件

楼主:
各位有好方法一起发上来探讨  。
因为是练习机,所以俺美观方面没有太多考虑,如果要漂亮,可以把鸡头罩换成玻纤头罩。

网友:
强啊,收藏了.用325桨后,悬停时间延长了吗?加强后整机才712克?我的标准PRO现在都710了

网友:
好鸡,好鸡!

网友A:
好多配件是冲325上拆下来的吗?上尾舵机的支架。为什么我的325没有这个新的水品尾翼呢?

网友B:
玩机无限升级无限啊。。。还有一点郁闷的是。电机顶上的边与斜盘支撑架太近了,看你的图上电机边上有KISS过的痕迹,我也出现过这种事,那个地方感觉设计不太好。。。。

网友C:
俺要把这机机烤熟了下酒吃!!!

网友D:
给楼主一说又在325PRO和325SE上飘忽不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配件是冲325上拆下来的吗?上尾舵机的支架。为什么我的325没有这个新的水品尾翼呢?

最早的3尾桨有,双尾桨没有。俺从厂里搞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一说又在325PRO和325SE上飘忽不定了~!

已经有Tbataar在玩,再上新机建议把两者的定位分别得明确一些,比方说:比较不同的任务、比较不同的性能、比较不同的级别、、、、、、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机无限升级无限啊。。。还有一点郁闷的是。电机顶上的边与太近了,看你的图上电机边上有KISS过的痕迹,我也出现过这种事,那个地方感觉设计不太好。。。。

斜盘支撑架可以像SJM325那样改到后面,我怕麻烦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要把这机机烤熟了下酒吃!!!

 老王的直机搞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有Tbataar在玩,再上新机建议把两者的定位分别得明确一些,比方说:比较不同的任务、比较不同的性能、比较不同的级别、、、、、、等等。

是这个道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有Tbataar在玩,再上新机建议把两者的定位分别得明确一些,比方说:比较不同的任务、比较不同的性能、比较不同的级别、、、、、、等等。

有理~!所以我也不急于入手~!

只是对比一下而已~!

很羡慕LZ离SJM那么近,可以这样换零件~!否则很难搞清楚零件是否通用~!
(我久久经常有这样的疑惑)

楼主:
俺对PRO是情有独钟。最近又有几处改进升级,可惜飞机炸了还没修,修好了再来说说。

网友F(2008-05-07):
325主軸沒推力軸承啊??
樓主說的325零件是否是正是販售的版本
很怕買回來裝400pro 結果不合

网友G:
好漂亮的JJ,严重赞一个,照片拍得好,JJ改得好,回去我也想改一个火红色的尾巴,热爱张扬和激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325主軸沒推力軸承啊??
樓主說的325零件是否是正是販售的版本
很怕買回來裝400pro 結果不合

 这个帖子发了很久了。帖子里325的零件都是最早的版本,最近又有改动,有时间我再上图。有需要可以找俺。只要是SJM有的俺都能搞到 。QQ648793249。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漂亮的JJ,严重赞一个,照片拍得好,JJ改得好,回去我也想改一个火红色的尾巴,热爱张扬和激情。

尾巴用0.6玻纤板作的。用剪刀剪好,砂纸打一下。喷漆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