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买了一架汽油机,26CC的,从此告别甲醇机了。

楼主(2008-02-17):
本来想买YAK54 50CC的,但是老板没货,着急飞就先买个26CC的了。明天下午到货,顺丰过来的。期待中。

网友:
厉害,走向高端拉哈。记得上图哦,

网友:
多少米啊?

网友:
是啊!多少米米!现在汽油的直机发动太少太贵0 !

楼主:
飞机680元  2米翼展的J3

发动机880元  国产的

桨四根38*4=152元

汽油管一米12元

将罩二个  40元

火花塞二个60元

接收机一个400元

晶体一个15元

延长线5条 30元

舵机3001四个 380元

995一个65元

三线开关一个20元

一共:2734元

网友:
要大场哦

楼主:
刚去买了一桶汽油。4升才20元。超级省钱,甲醇可是160一桶的。

网友A:
这舵机配置,可能会害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舵机配置,可能会害死人

请问哪个舵机配置不妥当呢?请指教。

网友:
3001虽然有轴承,但却不是金属齿的,力量也不足,用在汽油机上很容易扫齿
995毁胜的舵可靠性还不好说,我想你应该是用在方向舵上,希望这舵别卡着就应该不会出太大问题,至于直接不动了什么的,应该影响还不会很大。
别省,舵机还是至少用点HITECT之类的吧。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是的,汽油机用3001绝对不够的,我90级的飞机都用金属齿的数字舵机了(除了油门),汽油机用这个要死人的!

网友:
至少hitec 475HB

楼主:
跟民工买的,他说没问题的。难道。。。

网友:
我也觉得3001不是很够力啊

网友:
麻烦老大们推荐一款飞汽油机即便宜又可靠的舵机吧

网友:
3001一般飞行绝对没问题,我都飞拉几十个起落拉,动作大就有点旋..

网友B:
建议还是换大力舵机为好,不然是没后悔药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换大力舵机为好,不然是没后悔药吃啊

3001真的不行吗?请推荐个好用的,谢谢

网友:
我也正在寻找物美价廉的大力舵机用在汽油飞机上呢

网友:
3001 用在你这 2米翼展的 J3 上面足够了
说不行的也不看看 配什么机上面   要是运动机 大舵面的就一个肯定不行的

网友:
J3属于休闲飞,3001足够了

另:Hitec的635HB不错,6kg·cm

网友:
国产那个50块钱的。。。。我用过一阵子,在90 3A上,没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事还是只是偶尔一个没事

反正我是绝对不会买几百块钱一个的舵机一下子舵机比飞机+发动机还贵很多

网友:
GWS的舵机也中啊 金属齿 5公斤150块一个

网友:
飞汽油机一定要用金属齿舵机

汽油机震动大,舵机塑料齿肯定会扫齿,哪怕风门舵机都不能马虎

3001舵机太弱了,用在40级训练机还差不多,那么大的飞机,扭力至少需要6~7公斤左右

995建议还是算了吧,我家里一堆,可以免费送你,这舵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罢工了,太可怕~~~~~

楼主,既然要上那么好的飞机,千万不能省钱啊,否则后果很严重

网友:
便宜又可靠的舵机

网友(2008-12-28):
3001和3003足够

网友:
还是力量大一点的舵机安全

网友:
3003都没问题,你又不会用J3去掉机,所以不会频繁暴力地去操纵舵面。我1。8米的J3一直用的仿3003的国产舵机20元一个,从来没有扫过齿,我的50级板机也是用的这种舵机。

网友:
哪那么夸张,又不是飞3D,2M的J3而已,3001足够了

网友:
我也想上汽油机 但是不会玩啊

网友:
飞机还没回来?

网友:
能用,就是有点危险!

建议你把升降舵换个好点的!剩下的没问题!

网友(2009-04-28):
请问880元是什么国产汽油机,谢谢

网友:
舵机不会死人··建议用春天··

网友:
futaba9252怎么样啊

网友:
9252大概500左右。可靠性是第一,国产舵机飞电动凑合。5公斤以上舵机把握一点

网友:
说来说去!也没说出一款性价比高的舵机来!
到底用什么舵机好????
正想学学呢!!!

网友C:
我的26cc斯必德司特象真汽油机和你的J3差不多,油门、垂尾用hitike427,升降舵用hitike625,两个副翼用Ft3001,因为用金属齿舵机是防震防扫齿防过载,副翼是脱卸式机翼相对说震动小,用3001够了,油门舵机接近动力,“吃重厉害”,水平翼控制俯扬责任重大,垂尾定方向马虎不得,这样高低搭配省钱也有效,事实证明,我的26cc汽油机安全飞行300架次,没有舵机问题,供参考。

网友:
附图一张

网友:
可以用 HP-DS20-UMD 试试数字金属齿  2xx性价比算高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26cc斯必德司特象真汽油机和你的J3差不多,油门、垂尾用hitike427,升降舵用hitike625,两个副翼用Ft3001,因为用金属齿舵机是防震防扫齿防过载,副翼是脱卸式机翼相对说震动小,用3001够了,油门舵机接近动力,“ ...

油门舵机我不理解,最轻松的一个操作,为什么要用金属?
什么叫:吃重?我们一般都是认为油门舵机最普通的就行。用过国产的不知牌的38G标准舵机
现在为止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这飞机还没飞吗?

网友:
发动机什么牌子 几米谢谢

网友(2009-11-15):
也问什么牌子的发动机??

网友:
俺这里有牛人的90级油机装辉剩9克舵机的

网友:
大飞机尤其是汽油机不按配置要求使用舵机出问题的比例要大得多.如果只是休闲飞飞航线用小舵机问题也不会很大.但要求安装精度要高.比如每根拉杆的直径要足够粗,虚位要感觉不出来.不然一旦抖舵绝对扫齿.就是这样,由于汽油机震动大,如果在怠速等震动最大的时候舵机刚好又受大力也极容易扫齿.大比例汽油飞机价格高,质量大,一旦出事损失大,危险也大.

网友:
楼上的老兄只跟贴子,不写贴,经验丰富不交流经验,这里给你提点小意见不要给我小鞋穿,不然我又要飞炸你的油动固定翼的

网友:
舵机**天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门舵机我不理解,最轻松的一个操作,为什么要用金属?
什么叫:吃重?我们一般都是认为油门舵机最普通的就行。用过国产的不知牌的38G标准舵机
现在为止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俺也有此疑问。
俺们的50CC汽油机,油门舵机用futba S9001 ,效果也还不错。。。
有金属齿轮是否涉嫌浪费?
俺想油门舵机主要应考虑其细腻程度,对力度大小的考虑在其次。。。

网友:
上个图吧?

网友:
升降舵最主要一定用可靠的。别的3003就可以了。

网友(2009-12-18):
舵机这么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