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发现!!!散热片吗?就在你口袋里。。。

楼主(2008-02-17):
各位兄弟知道是什么了吗?哈哈,至于效果嘛,,,,,这么简单的东西,自己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
有利就有弊,这么薄的

网友A:
虽然是固定翼的,也给你看看我的散热:

网友:
lz还好伸出下面一点,增加点面积,要不然就是保温层了,赫赫,3#做的好!

网友:
lz怎么固定上去的

楼主:
忘记说了。旁边加点AB胶

楼主:
你那还有多余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固定翼的,也给你看看我的散热:

榨干电机的潜力....

另外,抽烟有害自己与他人的健康.

网友:
hahhaha`````LZ眼光独特`````

网友A:
这种内转子电机,直接用激光焊接焊上几片薄铝片就行了,连动平衡都不用做,简便快捷。
不推荐用氩弧焊,因为氩弧焊只有一个接触点,散热效率不高。

网友:
太重了吧

网友:
感觉过重。。。而且与电机的贴合面也不是很好,而且这种材料的热导也不行的。。这样有可能会影响飞行效果的 。。。个人意见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内转子电机,直接用激光焊接焊上几片薄铝片就行了,连动平衡都不用做,简便快捷。
不推荐用氩弧焊,因为氩弧焊只有一个接触点,散热效率不高。

有多少人能用得上激光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