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哈哈哈哈,这下爽惨了

楼主(2008-02-17):
入手了个26CC的VELOX,1.73米的翼展

还请教下玩汽油机的高手,装这飞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哪些地方需要加强??发动机怎么安装才牢固??

楼主:
有耍汽油飞机的请留个联系方式嘛,大家切磋切磋,我的QQ:11208664

网友:
我也有架,舵机都用磁环套上,其他也没什么,我尾舵用的10公斤今属齿,其它都用的海太克311的舵机,感觉一般飞行还可以,我点火,接收都是用好赢3A的UBEC,动作大一点有点迟钝,好在还没炸机,准备接收电还是用镍铬电.安全第一.

楼主:
我的是全机黑太克645舵机,你的除了加磁环,点火线什么的做了屏蔽没有??

楼主:
还麻烦你把发动机安装部位的图片上一张来看看

网友:
大JJ就是爽

网友:
我上了一个陆海空的两米二翼展的汽油飞机,用26CC发动机,还没有到货呢,也不太清楚怎么弄,舵机想找一个即便宜又可靠的,至于提到的瓷环我还没有买呢,是必须有才能飞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好加磁环,没磁环舵机受干扰那就完了,我那VELOX说是用3003的舵机就可以,我考虑了下,还是用大力舵机稳当,所以选择了全机用黑太克645的金属舵机

网友:
黑太克645-----舵机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全机黑太克645舵机,你的除了加磁环,点火线什么的做了屏蔽没有??

我的点火线没做屏蔽,就用原厂的,上拉机头罩懒的拍拉.飞拉几十次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645的舵机接近270元一个,我上了5个,油门我都用的是625的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的接收用的是146IP的,通道太少了,全满了,全用大力舵机会不会因为电流大把接收机给烧了??

网友C:
飞机不错,厨房也够大,不但能放这么大的飞机还能放个这么大的狗笼,这么大的厨房是别墅啊?楼主米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机不错,厨房也够大,不但能放这么大的飞机还能放个这么大的狗笼,这么大的厨房是别墅啊?楼主米人啊!

像!

楼主:
啥子米人哦,我那厨房才十个平方,狗笼现在已经拆掉搬楼顶上去了,还是"我也爱丰田绿"的机机爽啊

网友:
真得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