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为什么会嗡嗡叫?

楼主(2008-02-18):
我的
舵机
在转到最大角度时会嗡嗡叫,请问是什么原因?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角度太大,顶住了?

网友B:
可能是电位器线性太差
可能是电位器线性太差

网友C:
可能牙箱组或者高频采样信号引起的电机微震了

网友D:
是角度太大,舵机到限位后发出的声音..长时间会烧舵机电机!!

网友E:
里面有个小蜜蜂
你把它拆开,把蜜蜂捉住就好了

网友F(2008-04-25):
楼上的还真逗,舵机一般都有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