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底板的问题

楼主(2008-02-18):
V2的底板加宽了没有,我的5114dps接收放不下,挂在外面太危险!

网友:
跟V1是一样的,那个接收太大了

网友A:
我的JR 的RS10DS接收机也放不进,只好放底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JR 的RS10DS接收机也放不进,只好放底下了。

亚拓v2就可以放进去,wing也要跟进呀!

网友:
对呀,我原来的亚拓就能放进去。

网友:
换直升机用的77S叭

网友B:
换长一点的螺丝再加一个螺丝冒把下机身弄宽2mm就行了!

网友C:
天外飞的8通PCM能否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长一点的螺丝再加一个螺丝冒把下机身弄宽2mm就行了!

脚架就不好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外飞的8通PCM能否放进去?

10通应该都可以!

楼主:
官方言论好像没有出现哦!

网友:
用安大450宽底板....再用加长的连接把下侧板原来的都换下...底板就变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