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 6EX-HP的问题

楼主(2008-02-18):
刚出手买了6EX-HP的控,请教各位前辈了:
1、玩模拟器时是否要拔了晶体?
2、FUTABA 6EX-HP的遥控距离有多远?
3、我在玩模拟器时感觉左手有静电,是否正常?
4、晃动时有响声,是否正常?

楼主:
自已顶,各位老鸟们,没人回复下我啊

网友A:
1.玩模拟器,我通常是要拔掉晶体的……不拔晶体也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时间长了对发射管寿命有影响而已

2.最远距离我还没试过,自己另外配的TDF6通接收飞过150~200米没问题,BA的5通超小微接,装在我自制的KT塞斯娜177上飞过100米没问题,再远点怕看不清楚飞行姿态,估计飞150米应该没问题

3.玩模拟器时手柄带电,很可能是电脑主机电源漏电造成的,和遥控器无关。给电源加一颗接地线即可解决问题。

4.这种情况我没遇到过,如果怀疑有问题可以打开来检查一下。

楼主:
多谢OK100兄啦,我还关心静电对遥控器会不会有损害

网友:
对遥控器没有影响。是电脑主机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玩模拟器,我通常是要拔掉晶体的……不拔晶体也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时间长了对发射管寿命有影响而已

2.最远距离我还没试过,自己另外配的TDF6通接收飞过150~200米没问题,BA的5通超小微接,装在我自制的KT ...

关于第一个问题,LZ应该拔掉晶体,时间长不光是对发射管寿命有影响,且更耗电,一般不拔晶体电流是200-300mm左右,拔掉的话可能在50mm左右

网友:
拿电笔碰一下电脑机箱是否有感应电。有的话说明接地不好。

网友:
1.应该拔掉晶体再使用模拟器,不要拿自己的遥控设备开玩笑,设备的稳定是你飞行安全愉快的保证!我的解决办法:多买了一套天6A专做模拟器使用,也不会浪费,做为后备设备!
2.最远距离估计很难有个准确的定论,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说.现在把我早期做的实际测试数据给你,做个参考.

测试环境:地面,城市主要街道,机动车,飞机动车,人流.

测试设备:FUTABA T4YF T6EXHP 发射机

T6EXHP原配146I接收机

蓝箭5通道2.8克微型接收机

频率72.850 雷鸟电直原配舵机3只 蓝箭20A有刷电调 7.4V锂电池一组 11.1V锂电池一组  180电机一只 玩具浆一只
发射机,接收机,电池电压,全部各种搭配测试过,不同搭配所得结果一样!

摩托车路码表距离测试,300米内各种搭配测试设备全部正常;320-350米,全部搭配测试设备均出现抖舵,电机乱转的失控现象!

3.玩模拟的时候从来没有那种感觉.建议应该找下原因.不排除心理上的原因!

4.晃动?是否指晃动发射机呢?如果是的话,那么你应该及时检查,正常的不应该有声音的.估计天线松动,或紧固螺丝松动!

楼主:
静电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发射器接模拟器接口的线路板下面压住了一条线,而那条线是连到左手控杆的,造成了感应电的传输,玩模拟器时感觉左手有静电,看来FUBATA的制造质量关还是不严啊,线在板下面都压扁了
拆了发射机,看了下没有找到晃动有响的原因,晃动响的的声音在右边,看了下天线都接得很好,也没找到那理松了,还有请用过6EXHP老大们看看,是不是都这样的
没想到刚入门买的第一个控就有这么多问题,还需要各位的帮忙啦

网友B:
FUBATA对6EX的监工好象很宽松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BATA对6EX的监工好象很宽松

6EX现在已经是低利润产品,或说准淘汰产品了,FUBATA不会再花什么时间和精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