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自旋……求救啊!!!

楼主(2008-02-18):
雷鸟自旋……求救啊!!!
我的雷鸟摔了 好多次了 一直好好的
可是 突然 开始 左旋

在地面时候还可以慢慢加油门  在地面基本可以保持 稳定
但是 飞起来以后 就 向左自旋 同时还稍微带点副翼副翼左偏。

陀螺仪的 感度 和 中立 都 调整过了(在地面加油门 飞机稳稳的 不自旋)
电机固定 以及齿轮 也没有问题。

就是飞起来以后 就自旋

听说雷鸟的 混控 很容易烧  这个是 烧了混控的现象吗?
还是 尾电机 磨损???

没有jj飞了  太别扭了~~~  大叔们帮帮忙啊~~~

网友:
左旋是机头往左还是机尾往左啊?对尾看。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尾电机换一个试试看吧!混控一般没那么容易坏的!
----------------------------------------------------------------------------
另外,没有机机飞了,确实很郁闷,赫赫!

网友:
机头向左尾电机不作反应么?看着似乎不够力。换个尾电机,检查一下尾巴的齿轮,还有就是陀螺仪要检查下。

网友:
一般就是尾马达不行了

楼主:
机头向左 转
尾电机 转  右打舵时 可以感觉到 自旋 有所减速 但是还是旋

网友:
尾电机寿命到了,没力了,小电直比较费尾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