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g能用外丝横轴吗?

楼主(2008-02-18):
请教下wing能用外丝横轴吗?内丝的横轴感觉不牢靠啊。如果没炸机,我一般不会拆大浆夹检查横轴的,昨天炸了,拆开一看横轴已经松了,真危险啊,没射浆已经很幸运了。不过我没上螺丝胶。总感觉内丝的横轴不可靠啊,有什么办法改外丝的横轴吗?

网友A:
我一直用原装横轴。飞前例行检查是必须的,不然有你后悔的

网友B:
我用的就是外丝的横轴,没问题!

网友C:
我的亚拓450SE用外丝横轴,WING450的和亚拓的好像不通用.

网友D:
记住飞前例行检查
等配的轴用完了,再考虑换外丝的。

网友E:
装横轴前一般需要先做仔细的检查,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安全的重要部位,比如看有不有滑丝现象,同时一定要上好螺丝胶,并保证螺丝胶生效并确保安全后后才能上电试机.
如果不做好检查并严格安装,不管是内丝还是外丝都是不安全的.

楼主:
横轴不大敢上螺丝胶啊,怕把轴承粘住就麻烦了。楼上的朋友用的是哪种外丝横轴啊?

网友F:
他找人定做的,呵呵,我也有。

网友G:
回复 网友H:
给个连接,想买呀

网友I:
只不过那人做的横轴..直径误差比较大,我今天买了30根..有的完全不能装进去..有的能进去一边..呵呵!!但我也付款啦..因老板人品很好哦!!..可以把横轴整个车满螺纹..用来做桨平衡器很好的::

网友I:
http://shop33566577.taobao.com/?asker=wangwang 定做的连接!!!定做的外丝横轴直径误差比较大...大家一次多买些...里面总有一些是能用的..呵呵!!我买30根..废了10根

网友J:
可以装的。
不打螺丝胶太可怕了

网友K:
呵呵呵。这些外丝横轴都是我做的。因为材料本身的材料φ3-0.01。一次都是一大批出来的.难免会造成有几条材料是大了直径的.变成φ3+0.1或是正数3MM的.就会造成套不入轴承.
亚拓外丝横轴与维英外丝横轴只是长度不一样.但都可以买得到的.
现在又有新货来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呀

网友L:
这样算来还是奢侈了点!
安达的WING横轴1根4元,但是都可以保证正常使用,而楼上的竟然有30%以上的容错率!太恐怖了!
1.5一根,买上30根,10根用不了。。相当于2.25元一根!哈哈
MS性价比不高了!

网友K(2008-04-01):
呵呵.这只是例外.并不是说各个各会出30%以上的容错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