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说明书里怎么找不到熄火开关

楼主(2008-02-18):
还有三角翼混控也找不到 知道的兄弟麻烦给说明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熄火就是 油门锁定`` THROTTLE HOLD里面的

楼主:
谢谢THROTTLE HOLD是直机里面的 我要的是飞机里面的熄火开关 知道的告诉我以下谢谢

网友B:
教练开关,右上角那个,在功能菜单thro trim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