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有在航模用冲压发动机的?

楼主(2008-02-18):
以航模能接受的直径大概无法用旋转冲压发动机
亚音速冲压发动机的启动速度对航模有些高,

那是不是可以在常规亚音速冲压发动机进气口前加装风扇,在喷管后加涡轮,
由风扇来提供启动速度

或就是简化版的涡喷……

网友:
冲压发动机好像还没见有亚声速的,用脉冲喷气倒是可以的。

楼主:
亚音速冲压发动机有的,
航空煤油为燃料,采用扩散形进气道和收敛形喷管,飞行时增压比不超过1.89。马赫数小于O.5时一般无法工作。

是想亚音速冲压发动机能不能简单加风扇、涡轮来实现静启动,
好歹效率会比脉喷高点吧,
也没脉喷那么大的噪音

网友:
这个还真不了解,要是能行那比脉喷会好,比涡喷又简单

楼主:
旋转冲压发动机好像有直径 30cm 的,那么大型航模或许能上

网友(2008-04-16):
冲压发动机需要在高速下才能启动,估计得0.8M左右吧?老百姓搞的模型一般不会飞到这个速度.即便要飞到这个速度,也得需要火jian助推器等手段来从零加速到0.8M.
此外,搞设计有这么个规律,有些看似越简单的东西研制起来越复杂!

网友:
哈哈  0.5m 恐怕就 够你玩了吧
嘿嘿  脉冲最大可一将近0.6~07m 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音速冲压发动机有的,
航空煤油为燃料,采用扩散形进气道和收敛形喷管,飞行时增压比不超过1.89。马赫数小于O.5时一般无法工作。

是想亚音速冲压发动机能不能简单加风扇、涡轮来实现静启动,
好歹效率 ...

好象一般冲压发动机的亚音速和超音速是指的燃烧速度,而不是指的飞行速度.
而安装冲压发动机的飞行器一般都是要飞超音速的.而且比较稳妥可靠的启动速度大概在0.7,0.8M以上.不知道理论上的启动速度低限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航模能接受的直径大概无法用旋转冲压发动机,
亚音速冲压发动机的启动速度对航模有些高,

那是不是可以在常规亚音速冲压发动机进气口前加装风扇,在喷管后加涡轮,
由风扇来提供启动速度

或就是简化版 ...

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