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 730调不了 求救啊

楼主(2008-02-18):
730在不锁尾模式下调好了 怎摸一打到锁尾模式就机头向右飘 尾
舵机
用的D591 感度最多设到+15 再大就抽了
请各位老到给指点指点

网友A:
尾舵机不行,用辉胜就可以拉,哈哈

网友B:
检查尾轴矿量 把混控取消
我用同样的配置,感度调到65,锁尾非常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