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飞机

楼主(2008-02-18):
飞了一段时间的330,感觉有点累,技术不佳,从入手3D 到现在已经炸了或自己拆了有6,7架,
刚好手上有一些有刷装备,不如物尽其用,发帖上来大家请指教,以便做机技术能得到提高,看图:

370减速组,1047用在11.1V有点过载,后来换成8060的浆

觉得主翼是最难做的,用的是5MM的KT板,里面用了一个碳干,很难做成很弧形的表面。

机身用仪器包装里面的EPP材料,外面包KT ,竿子是15买的钓鱼杆的第二节

机身有点胖,下次做瘦点

做完一看,我考,这不是PP吗~~ 谁叫我是飞飘飘入门的呢

遥控器,左右方向里面的弹簧已经没用了,就当3通用

傍晚去飞了一下,总结:
1 可以飞,但是动力不足,动力3S ,11.1V, 950MA,电机发热 比较大,下次换电池,舵机反映慢,20G的大舵机,没辉盛9G 好.
2 起飞重量350多,机身太肥,机翼做得不够细致,滑翔性能没有原来的飘飘好,下次改进.
3 电池只是在机身挖了个洞塞进去的,不利于散热.
4  380减速组的大齿轮与轴之间已经滑了,不知道能不能用520粘或者打胶固定牢.

还算比较好飞,再改进一下应该可以媲美PP,到时候就给想入门的没有飞机的朋友玩。

楼主:
已经不能再上传图片了,

网友:
可以做架飘飘机!~~哈哈

LZ继续点“上传图片”就可以了啊,期待更多照片……

网友A:
你的翼勒长度应该做得比你的底蒙板短个4/5个毫米,上蒙板从前橼边开始,用圆珠笔来画槽,一直画到你贴纤维胶带的那里,画线的间距3个毫米左右,后1/3段画线间距可适当放宽。
而不用像你那样要把KT板扣个槽出来,你再试试,应该不难做,画槽的背面如觉得强度不够,可贴宽透明胶带加强

楼主:
做完了很象PP 的样子,就是身子有点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翼勒长度应该做得比你的底蒙板短个4/5个毫米,上蒙板从前橼边开始,用圆珠笔来画槽,一直画到你贴纤维胶带的那里,画线的间距3个毫米左右,后1/3段画线间距可适当放宽。
而不用像你那样要把KT板扣个槽出来 ...

多谢兄台提示,下次会做得好点

网友:
手工已经比我的好了。

网友:
前天刚炸了一架330,起飞重量530克,动力狠暴力,飞起来像战斗机,嗖的一声就过去了,结果撞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530克的330,够重的。

网友C:
370电机的额定电压好像是3-9V,380的好像可以到12V,LZ你最好不要用11.1V的锂电加载在370上用,我的就是这样烧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370用7.4V 10C以上的锂电比较合适,电压太高了动力肯定强劲,但电机要短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0电机的额定电压好像是3-9V,380的好像可以到12V,LZ你最好不要用11.1V的锂电加载在370上用,我的就是这样烧了

老兄说的很对,下次换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