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二手控的注意事项

楼主(2008-02-18):
请问各位有经验的朋友说下呢?
比如二手的控,特别是比较高级的如X3810 9XII FF9,有没有什么容易出现的软故障呢?
如果遇到了,能否让程序复原?

网友A:
注意事项

网友B:
一般没有摔得很严重的控都不至于把程序搞乱了吧!

网友C:
偶刚买了个二手大九,特别检验了以下几点;
1,开关,按键,摇杆全部好用#
2,摇杆的手感
3,遥控距离测试#
4,外观
5,东西齐全
6,大九的特殊功能,如转速表,微调的检测
7,屏幕好坏
小九也可以进入工程模式

网友C:
软故障好像一般不会发生吧,偶的这个还没问题,大九可以清空所有设置,其它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