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新西达无刷电调MOS管配对

楼主(2008-02-19):
请教各位大侠,有一个新西达30A无刷电调烧了,P沟道的4425,请问可以用什么型号的N沟道MOS管和4425配对呢???

网友A:
正常用 4410 就可以
4425 30V 9A P
4410 30V 10A N
也可以换成 4405 30V 17 A P
4404 30 V 17A N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6800
每片 每片 5元 批发
短信 或 QQ 19446579
我这里有 如果需要 可以联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