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器的疑问

楼主(2008-02-19):
请教各位大虾,,,U盘
模拟器
中的U盘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有了这个U盘就不用再到网上下G2或G3之类的软件了???
另外加密狗是个什么玩意???我有个控是音频接口的,可以直接玩FMS,据说如果下了PPJOY和PPJOY破解加上G3也可以玩,是不是用加密狗就不用下PPJOY和PPJOY破解了???
小弟没接触过这些,,一时不解被困扰了好久,,就请叔叔阿姨大哥大姐or弟弟妹妹们多多指教下

网友A:
还是要下g软件的

网友B:
G肯定是要下的,可以玩FMS的理论上能玩G3和aerofly,不过需要设置。

网友C:
"U盘"是指样子象U盘,不是真的有个U盘

网友D:
我今天买了套天地飞6C的控,现在没有飞机,想先拿来玩模拟,不知道还要买些什么设备?
本来想发新帖求助的,可是不知道怎么发新帖,我也有拍了照片,也是不知道发。所以只有占用LZ的宝地了

网友E:
那个U盘就是一个加密狗,把线X在这个U盘的屁股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