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的四轴飞行器飞控

楼主(2008-02-19):
现在流行4轴,但飞控难做......
突发奇想,用6个混控器和3个
陀螺仪
可以自己DIY一个呀,图如下,请各位指正!

网友A:
我已试过,基本原理是对的,实际是不行的,
主要原因是市售的混控器并非可编程的
4个电机的的输出算法并非简单加减就可以的
有不少V尾混控输出两端都是A+B
然后靠正反装舵臂实现一边加一边减

网友B:
留名了。看着算法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