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大关于22E的问题

楼主(2008-02-19):
请问机子在起飞时旋转怎么解决。看见他旋转都不敢起了 。请注意22E是4合一接受器,内置陀螺的

楼主:
没人帮助我吗??????

网友:
22E直接就是垃圾,劝你不要在上面下功夫了,我是去年10月买的,一次没飞起来过,不停的炸机,配件还死贵.你说的这样的情况我就一直没解决,早把它摔一边去了.我要是告诉你我买的22E都坏过什么你也许不相信,但是这是真的: 大桨N副,马达2个(你要注意了,马达是370SD的,你要是用别的370马达,那就等着烧接收机吧),接收机一个,尾马达一个,脚架,尾杆2根,尾桨2个,最可恨的是舵机,3个坏的都是同一个齿,这种7.6克舵机华科尔卖60米一个,靠,直接就是抢钱!大桨35一副还是塑料的,我现在玩的是ESKY013,一副木桨不过24米(呵呵,不是原厂的,但是一样用的很好),所以劝你不要在这个垃圾22E上费功夫了,你要是不相信,那就慢慢"炸"你的票子吧,  我春节前买来的013,900米加邮费和大桨2副尾桨1副一共1000米,玩到现在也没出过一点问题,飞得爽极了,呵呵.

网友:
对了,还有呢,我给22E升级过无刷,买的是华科尔原厂的无刷马达和电调,一共260米,可是没飞起来过,电调居然也烧掉了,靠,直接就是垃圾!!!!!!

网友:
呵呵,楼上的,我可以教你一些改造22E的办法:
1:舵机换ESKY8克舵机,20米一个,买华科尔的7.6克的舵机一个是60米,我想这个帐你自己会算的吧?呵呵,不过用ESKY的舵机要改一下机架上的舵机固定座,也就是要挫大一点才可以装上,还有就是用了ESKY的舵机后,舵机转动的方向也许和原来的不一样了,你要自己慢慢用控背后的那些开关调理,怎么调?这要你自己研究了,一定是可以调好的.
2:马达你要是用的不是华科尔的370SD,一定会烧接收机的,它的这种马达50米一个,给你的建议是改用ESKY的强磁马达,还可以自己换碳刷的,才30米一个.呵呵,不是说用别的370马达会烧接收机嘛.是的,你用ESKY的强磁370马达的同时还需要买个ESKY的直机用的有刷电调就OK了,这种电调不贵,我买的是30米一个,呵呵,2样加起来也不过60米.电调和马达怎么接线?很简单,电调上的信号端接接收机的油门通道,电源连接收机原来主马达的那根头就OK了.
3:大浆嘛,最好就换木桨吧,大约是35米一副,不过也是容易坏的,原因很简单,这个垃圾JJ很难控制的,一个不小心,炸机是很随便的.呵呵!

网友:
ESKY 013/014对入门者是个性价比不错的JJ,我现在玩的很爽,信不信由你

网友:
真逗.美国人说不建议玩你就这么信呀?呵呵
喜欢什么样的JJ,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什么样的JJ好飞,只有飞了才知道
不管怎么说,我玩013飞到现在可是说没炸过,用的还是0704陀螺,现在可以飞到脱控3-5秒,信不信随便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美国人是不说慌的,你是不是e-sky 卧底的啊?。。。

有没有说不要玩华科尔?
现在整个西方都在抹黑中国产品,都是真话?

楼主(2008-07-18):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练习。发现22E没有那样难玩。用来练旋停还是不错的。至于3D。由于技术有限还没实验。等我用450练好了3D再来实验并上视频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