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SE横轴和WING通用吗?

楼主(2008-02-19):
亚拓450SE横轴和WING通用吗?

网友A:
WING的长7mm。

网友B:
WING横轴与YT的不通用的

网友C:
不通用的

网友D:
维英的V1、V2跟亚拓的横轴都是不通用的!

网友E:
外丝横轴就可以用在WING上面哟

楼主:
是呀,效果不错呀

网友F:
wing的横轴要长一点

网友G(2008-03-22):
记住了!要学了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