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改动力电池

楼主(2008-02-19):
我DELL D600的电池不知道为什么1.3.5灯亮.我就自己拆下来想看看,谁知道再装上去竟然不好用了.看电池上是18650就废物利用一下,改了一组动力电池.开始的时候用3个电池一组.飞的时候竟然起不了30秒. 又改了一下用6个电池两两并联今天小飞了一下.开始的时候可以飞1分钟左右下来再飞还可以飞几十秒,再下来休息一下又可以飞10几秒.不知道是不长时间没有激活的原因,今天又去找了6个改了一组.过几天给朋友们汇报使用情况!

网友:
估计是C数不够

网友:
继续折腾,等你成功了,我也开始折腾

网友:
这个直能用来飞固定翼啊, 飞电直的话, 放电能力太弱了.

网友:
锂离子电池不能大电流放电,最多2C放电,而且有过热爆炸的可能(金属壳)

网友:
等你好消息

我也有笔记本电池  好像因为时间长乐 内阻太大 不能大电流放电!!

网友:
笔记本18650正常2c放电,最大3c

网友:
哈哈谁能弄个小电瓶按上试试

网友:
告诉LZ为什么拆了就不好用了,因为现在的品牌笔记本电池都有自锁功能,防止大家随意更换电芯,电芯一旦离开电路板,上面的自锁感应不到电压就锁住了,要特殊设备才能解索,另外你说的这种放电情况是因为,这种规格的18650电流一般适合2A,你想想你的模型是几A吧,强行使用几个回合,电池就废了!

网友:
图片上红色的应该是三洋的动力电池,估计能行啊

网友:
笔记本电池2-3C放电应该没问题,不过用旧的电池比较难说,内阻比新电池大不少的.

网友:
拆笔记本电芯,要把新的先并上(或用稳压电流搭上),再拆旧的,这样就不会锁板

网友:
电池的 放电量不够,但是有一种18650电池可以大电流放电,你可以找找,普通的笔记本的电池有点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不错!

网友:
都不行的,别折腾了,浪费时间

网友:
我试过能飞起来但是一二分钟就发热严重不敢飞了,怕来个空中爆炸。

网友:
笔记本电池是好东西啊

网友:
楼主,你的电池连接锡焊是怎么焊的?是经过什么处理了吗?

网友:
本来我还有这个想法,现在可能行不通了,那个焊一次是10块,用专门的焊机点焊的,

网友:
18650 有大电流放电的,  大约是10C 吧
深圳华强售22元 , 老板说这电池用在电枪上的

楼主:
我就直接焊的.在原来点焊的铝片上加焊锡!

网友:
我早用过了,不行的,放电能力太差了,没几秒就低压保护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能提供具体些的商铺号或联系方式吗?我是深圳的,如果可以用这个价钱买到我觉得也可以造福模友了,也许多了还可以搞个团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提供具体些的商铺号或联系方式吗?我是深圳的,如果可以用这个价钱买到我觉得也可以造福模友了,也许多了还可以搞个团购了,

华强北路国际电子城, 三楼 3318档

18650     2C 放电    2200MAH       RMB 22
18650   10C 放电    1400MAH       RMB 22

22 元是批发价了.

店内有焊接机 , 可以要求杨老板即时替你焊接

附近还有一间店有18650  18C放电的, 但要RMB 30元一粒.
该店还有锂电池 15C  1300MAH  的, 要65 元.    11.1V的 . 巳焊接T形插头

18650 和锂聚合物电池比较.
18650 体积较大,也比较重, 价格上也不便宜
但18650 比较耐用,而且安全,

我用18650 飞 KT3D  和 三角翼, 巳经一年多了,  电池曾经短路, 把电线外皮都烧成炭了, 但更换电线後, 仍然可以使用

网友:
好东西 但不敢试  感觉太重了

网友:
我用四只新的笔计本电池组成2S2P装在好小子上试了下,根本不行,推油门不到一分钟,电调就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