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锁尾

楼主(2008-02-19):
锁尾就是随时定中立点,以当前飞机不自转时尾桨所在的角度来做中立点,每打完一次尾舵都从新定一次中立点,所以尾舵不回中。

再看看锁尾模式下打尾舵的过程:你打一次尾舵,飞机向一边自转,当转到你想要的方向,操纵杆回中,但尾舵机不回中,飞机就会向一边继续自转,但此时陀螺感觉到飞机自转的角速度与遥控器传来的中立信号不一致,就会修正,修正到飞机刚好不自转,就停止修正,此时尾舵机的位置就是新的中立点。

另外,在大桨不同转速不同螺距下,飞机所需的修正力矩也是不同的,不锁尾时尾舵机以一个中立点为基准左右修正,这种做法是非常被动的,锁尾后,陀螺仪不断更新尾舵机的中立点,这样飞机的修正范围及速度都会快得多。所以,相比起不锁尾,锁尾模式下尾舵机就不需要太高速或者同样的速度下修正得更快,因为尾舵机不回中,飞机上一个中立点必定在这次调整位置的附近。这点大家可以在自己的陀螺仪看出来:打锁尾模式,摇动机尾,再打不锁尾模式,以同样速度摇动机尾,锁尾模式下舵机动作会慢得多,因为它不需要那么快就可以修正。

另外,用过401的模右也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方向舵操纵杆不在中位,401上面的灯是不断闪烁的,大家可以想想还有什么时候那灯也是闪烁的,就是在刚开机,陀螺仪找中立点的时候。这么说,你打舵的时候,其实陀螺仪也在不断更新中立点。

所以,不断更新中立点,这就是锁尾的本质。

以下是补充的内容:压电积分陀螺仪工作原理。

实际上现的压电积分陀螺仪里面有个加速度测量计,侧量飞机绕轴自转的加速度,然后对其进行积分,就可以得出飞机绕轴自转的角转速,然后陀螺仪会把这个转速尽量降低,这就是普通模式下陀螺仪的修正功能。

而进一步对飞机绕轴自转角速度积分,就可以得到飞机实时的机头指向,陀螺仪通过比对起始时的机头指向来修正当前的机头指向,就是锁尾模式。

其实现代压电陀螺仪的工作原理和传统陀螺仪已经完全不同,传统的陀螺仪是利用角动量守恒的陀螺效应来实现陀螺仪的空间机械指向不变,这样实际上并不能实现锁尾的功能,而现代压电陀螺仪用的是电子技术里的惯性制导原理,通过二次积分,不但实现了角速度不变,还使机头指向的位置不变。

楼主:
补充一下,我自己一直没找到不锁尾模式在飞行中有什么作用,听一些高手说,不锁尾也是在调机的时候用,不知大家对不锁尾模式有没有其它看法。

网友:
谢谢LZ,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高科技啊!

网友:
高见,        锁尾 =  见风使舵.

网友:
不锁尾应该是调试时找旋停自然中点的吧

网友:
呵呵,锁尾的定义,比较实在!

网友A:
好帖,通俗易懂.

网友:
调陀螺去咯!!!!!!!!!

网友B:
这么看来。。锁尾陀螺在普通模似下也可以不用仔细调中立点哦。。。。只要调舵机行程不顶死就行了。再打到锁尾模式下让陀螺自行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看来。。锁尾陀螺在普通模似下也可以不用仔细调中立点哦。。。。只要调舵机行程不顶死就行了。再打到锁尾模式下让陀螺自行搞定了。。。。。。。。。。。。。。

说的没错,即使把尾舵机中立点搞偏,只要陀螺的初始中立点没有认错,在锁尾模式下陀螺可以纠正舵机的中立点,但是这要在舵机行程范围内,如果抑制扭矩所需的尾桨角度在尾舵机行程范围之外,那么陀螺就无能为力了。

在不锁尾模式下调整尾舵机中立点是为了让陀螺仪无论发出什么信号都始终能在尾舵机行程范围之内,从而使尾舵机的使用效率最大化。

网友:
是好帖。。。解释得够透彻。。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看来。。锁尾陀螺在普通模似下也可以不用仔细调中立点哦。。。。只要调舵机行程不顶死就行了。再打到锁尾模式下让陀螺自行搞定了。。。。。。。。。。。。。。

本来就是这样呀

网友:
非锁尾模式下,机身自旋,陀螺仪也会做相应的修整。以保证尾巴不会一直快速旋转。
但是仅仅是在检测到自旋之后作抵消自旋的休整。不对已经自旋的角度作补偿修整。
这样尾巴就会渐渐向下风方向旋转。但是速度不会很快。
一般来说,有一些飞行经验的话,基本上可以在非锁尾模式下飞。
但是却不能在没有陀螺仪的情况下飞。这就是陀螺非锁尾与无陀螺的差异。实际上就是非锁尾模式的作用。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看来。。锁尾陀螺在普通模似下也可以不用仔细调中立点哦。。。。只要调舵机行程不顶死就行了。再打到锁尾模式下让陀螺自行搞定了。。。。。。。。。。。。。。

正是这样,那些用401来锁尾的朋友如果还在普通模式下调中立点,就太火星了。
用锁尾陀螺,只要保证尾舵的行程最大但不至于顶死就好了,其他的一切都交给陀螺仪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看来。。锁尾陀螺在普通模似下也可以不用仔细调中立点哦。。。。只要调舵机行程不顶死就行了。再打到锁尾模式下让陀螺自行搞定了。。。。。。。。。。。。。。

好像不行 啊。我就是没有仔细调整中立点,开锁尾后一直在左旋(还是右旋已经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行 啊。我就是没有仔细调整中立点,开锁尾后一直在左旋(还是右旋已经记不清了)。

看16楼,你的原因大概就是舵机中立点太偏,导致舵机到了行程的尽头都纠正不了。

网友:
喜欢这样的技术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么看来。。锁尾陀螺在普通模似下也可以不用仔细调中立点哦。。。。只要调舵机行程不顶死就行了。再打到锁尾模式下让陀螺自行搞定了。。。。。。。。。。。。。。

学习了。
假若舵机行程顶死了,又该如何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假若舵机行程顶死了,又该如何调呢?

这个问题真的很黄很暴力,要调连杆长度,调舵机安装位置。

网友:
又学写了,长知识.

网友:
好帖,通俗易懂...

网友:
爽,真的学习了!!!支持下!!

网友E:
好贴~顶起来让新手能看到

网友:
这个帖子太好了。介绍的很简明扼要,可谓是新手的福音。顶起来让更多的新手看看。

网友(2008-03-30):
可谓是新手的福音。顶起来让更多的新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贴~顶起来让新手能看到

我就是新手,谢谢!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哈,

网友:
感谢这样的技术帖!

网友:
学习了   不知道谁会改陀螺仪  能把我 的 240  改 401

网友F:
401+9257

那401+9257为什么会慢慢右旋呢?尾桨夹角为0,行程满,两边个没顶死,在缩尾模式下,请高手见解!!!!

网友:
鎖尾這詞前面樓主都說的很正確
但是新手的提問就是..那GYRO切到普通模式呢?就是非鎖尾?
也就是大家說的非鎖尾狀態...
其實這各非鎖尾的用途..不僅用來調機子的.那只是大家調機有些人會調非鎖尾狀態..不然401只要尾變距置中....切鎖尾一開機等中立點完成...就能飛了.
所以呢...
如果起飛後...時切換到非鎖尾時..機子就會因為外在的風..而受到風標效應...啥是風標效應呢?
各位有看過風向指示器吧...就是風的方向來往哪來..而箭頭就會指向哪
也就是說...機子在非鎖尾情況下...受到外力的側風時...機身自然會朝向風吹來的方向..這就是風標效應..

所以呢..基本上...如果你飛航道時..正飛機頭朝前時..切到非鎖尾.那麼.當要轉彎時....你操縱方向舵就輕鬆多了..(但是這是在室外風不是很大的狀態下)

因為機身往前飛的時候..空氣流過的氣流方向就是往你打舵的那個方向.
舉例..你手拿根旗子讓他飄..在室內無風下..你向左跑..旗子尾巴會向右..向右跑.則反方向...對吧
說到這邊..有概念的飛手大致就懂了
所以非鎖尾在沒有什麼大風的情況下...飛航道很好看..會非常自然
你轉彎時..打方向舵的量也會少很多..因為尾巴會自然順著前進的方向朝後..因此不需要去手動修正方向舵
當然了..速度越快..越明顯..
不過基本上非鎖尾也要調到懸停能中立的那個感度...也就是 FUTABA 是GRYO開關扳下.. 負85%~負75%  之間最好
GY401若不懂的標準用法..只是白費這一顆的價值喔..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401+9257为什么会慢慢右旋呢?尾桨夹角为0,行程满,两边个没顶死,在缩尾模式下,请高手见解!!!!

1. 通電紅燈沒定位亮完之前..就動到機身..所以中立點跑掉
2. 舵位有虛位..球頭虛位大或是連接尾變距軸有虛位.
3. 皮帶太緊.或.主齒盤跟銅齒太緊引起震動造成GRYO誤判
4. 螺距與轉速配合不當..通常是過大螺距然後又轉速過低造成

不過呢..小弟最常見的..就是虛位或是滑套不順所造成...所以先檢查看看這些機構吧
有問題可以再PM我..
^^"

网友(2008-05-03):
好贴,刚入手GM730,看了贴了好好去调调机,爽飞一把

网友:
真正飞熟了时,锁尾也就悬停时有点用,平时没什么用.飞一下玩具双桨(那种真正的玩具型,不是号称模型的那种)就知道锁尾的用处和必要性了.一句话,熟能生巧

网友:
请教:gl730与401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半夜起来学习!

网友(2008-06-09):
见识了

看着就是好帖,回去试试再说!

网友:
毛厕都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通俗易懂.

网友:
新手,慢慢学习中.....

网友(2008-07-18):
收益非浅啊。

网友(2008-08-26):
非锁尾模式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在起飞前。试想,如果直机通了电,锁尾陀螺定了中点,你准备飞,然后又因为某些原因要把飞机挪个地方。如果你这时仍旧在锁尾模式下,有可能一起飞就给你来个对头或侧身,让人措手不及。

一般情况下是上电到起飞前置于速率模式,上油门前再切换到锁尾。

有个误解,就是一个锁尾模式配一个差的舵机,也能有好的效果。实际相反。用了锁尾模式,操纵者轻松了,但是陀螺仪可忙着。而且为了精确锁尾会“非常忙”,呵呵。一个低档的锁尾陀螺效果加数字尾舵机要超过一个高档的锁尾陀螺加一个烂模拟舵机。

锁尾模式在悬停下用处其实不大。在速率模式下绝大部分人都能做到稳定悬停。锁尾模式的优势在快速倒飞和3D中才得到充分体现。以前飞3D的人非常少,现在一抓一大把,基本得益于锁尾陀螺的普及。

网友:
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G(2008-10-12):
实在看不下去,锁尾的本质怎么是不断修正呢?
请认真研读401的说明书 !
国内水平太差了,还那么多人附和,难以想象

网友:
     不懂就学习吗!差就差,要是大家都不问,不讨论,都不懂装懂,     那都准备用手拿着飞……

网友:
谢谢咯!简单易懂!刚好适合我这种低文盲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实在看不下去,锁尾的本质怎么是不断修正呢?
请认真研读401的说明书 !
国内水平太差了,还那么多人附和,难以想象

所谓的“锁尾”,有的人翻译成“锁头”,其实应该是“航向保持”(head holding)功能。

实质是在控制环路当中增加了一个积分环节(PID当中的“I”)来消除静态积分误差。所以微小的误差和外部误差都会被“记忆”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谓的“锁尾”,有的人翻译成“锁头”,其实应该是“航向保持”(head holding)功能。

实质是在控制环路当中增加了一个积分环节(PID当中的“I”)来消除静态积分误差。所以微小的误差和外部误差都会被“记 ...

呵呵,说的太学术怕人家不懂啊,我来解释一下吧。

上面所说的积分就是对加速度积分。实际上现在的压电积分陀螺仪里面有个加速度测量计,侧量飞机绕轴自转的加速度,然后对其进行积分,就可以得出飞机绕轴自转的角转速,然后陀螺仪会把这个转速尽量降低,这就是普通模式下陀螺仪的修正功能。

而进一步对飞机绕轴自转角速度积分,就可以得到飞机实时的机头指向,陀螺仪通过比对起始时的机头指向来修正当前的机头指向,就是锁尾模式。

其实现代压电陀螺仪的工作原理和传统陀螺仪已经完全不同,现代压电陀螺仪用的是惯性制导的原理。

网友(2009-02-19):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我自己一直没找到不锁尾模式在飞行中有什么作用,听一些高手说,不锁尾也是在调机的时候用,不知大家对不锁尾模式有没有其它看法。

锁尾陀螺仪的AVCS角度向量控制系统运用了位置PI算法控制,PI比例积分的运用需选择合适的比例项常数Kp和积分项常数Ki的值,飞机在不锁尾模式时AVCS角度向量控制系统未启动,只有比例调节(常说的速率模式)作用,此时设置的感度就确定了比例常数Kp。飞机在锁尾模式时AVCS角度向量控制系统启动,此时设置的感度就确定了积分项常数Ki的值。

网友:
高手就是要经常讲讲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实在看不下去,锁尾的本质怎么是不断修正呢?
请认真研读401的说明书 !
国内水平太差了,还那么多人附和,难以想象

锁尾在技术上就是PID调节里的P和I,就是比例和积分调节,
LZ讲的很好,是从实践应用上讲的。
有不同的见解可以。。。但千万不能以为只有自己是真理

网友(2010-01-16):
那就简单点说怎么调锁尾模式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尾就是随时定中立点,以当前飞机不自转时尾桨所在的角度来做中立点,每打完一次尾舵都从新定一次中立点,所以尾舵不回中。

再看看锁尾模式下打尾舵的过程:你打一次尾舵,飞机向一边自转,当转到你想要的方向,操 ...

谢谢楼主指教!
不过有一点就是现在我们玩的直升机陀螺仪都是直接用的角速度传感器,通过对角速度积分得到角位移(即转动角度),通过实时修正维持尾巴方向不变,一般加速度传感器是线速度方向的,也就是说用来确定飞机前进上下左右运动的轨迹,不是用来锁尾的!

网友:
顶起来不准沉

网友(2010-03-25):
喜欢这样的技术贴,受益。

网友(2010-05-06):
终于知道了。

网友(2010-12-09):
今天,我终于把这篇帖子的首发看懂了。
通俗又专业。解决了我归于陀螺仪锁尾的所有疑问。

网友I:
我理解:
当悬停的时候,舵机应该在中点位置,此时尾桨的力矩正好抵消旋翼的反扭矩。这样调整舵机最好。
其他状态就靠陀螺仪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理解:
当悬停的时候,舵机应该在中点位置,此时尾桨的力矩正好抵消旋翼的反扭矩。这样调整舵机最好。
其他状态就靠陀螺仪修正。

你没考虑重力,大桨需要产生升力,抵消重力,就必须有一定螺距。而无论在什么转速,只要有螺距就会产生扭矩。这时候尾舵机要抵消这个扭矩,就不可能在中立点上。

网友(2011-01-30):
回复 楼主:

顶一下

网友(2011-03-08):
值得新人进来学习!
锁尾和非锁尾都有用的,不是简单的用来调式
帖子很好!

网友J:
终于搞明白锁尾和非锁尾了!

网友K(2011-04-17):
 才看到 继续学习

网友L:
压电积分陀螺仪:
其实压电积分陀螺仪应该也叫惯性陀螺仪,在导航仪中安装这种陀螺仪会更精确测出高速行驶的车辆的位置。

网友M:
解释得够透彻

网友N:
非锁尾模式下飞行感觉如何,还没试过

网友O:
留个记号 ,时常来看看

网友P:
这下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Q(2011-08-23):
不顶不行!解决我在论坛上雾里看花的疑惑了!

网友R:
好帖,正是我想知道的,多谢楼主

网友S(2011-10-13):
我勒个去!我终于文字性的明白锁尾的含义了!原来是意会
 这样的贴必顶!

网友T:
是不是楼主或者几位大老可以来一下总结性的陈词? 形成一个绝大多数朋友公认的结果??
还有就是把内容更完善一下,方便我等小小鸟学习??
同时有不同意见的也列出来,这样方便大家学习呀
改在首页总结一下?

网友U:
总结得好,学习了

网友V(2011-11-25):
晕乎乎的,到飞行中边感受边领会吧

网友W(2012-01-03):
学问高深似懂非懂

网友X(2012-07-11):
我780都还没调好,总是自旋。。。

网友Y:
关于陀螺的控制算法,怎么消除这个偏差,能讨论下么?

网友(2012-09-09):
引用 网友Z:
学习了 好贴 顶

X2

网友:
以前不懂,现在豁然开朗

网友(2012-12-02):
非常好的帖子,我学习了。

网友:
纠正一下:
1、陀螺里的传感器是角速度传感器,而不是加速度传感器,作用是感觉到有自旋是输出电压给处理器。
因为是角速度传感器,所以与得到的结果与安装的位置无关,无论安装在哪里,角速度是一样的(不明白的回去问初中几何老师)
2、非锁尾模式的原理:只要感觉到有自转,立即反向纠正,直接感觉不到自转为止,其它不管了。
在纠正的过程中,机机实际已经发生了一些偏转,但陀螺不管这个事,结果是机机被风吹偏了陀螺不管,长时间下来就成风标了--机头对风向。
3、锁尾模式的原理:不只是要抵销机机的转动,同时对转动的过程积分,得到实际抵销过程中偏出的角度,不止要停止机体自转,而且要把抵销过程中的偏转角度转回来,维持原来的角度(中点)。

所以:非锁尾模式你一不动机尾(或者松开方向),舵机就回中,因为没感觉到在转了,不管你实际已经转了多少
锁尾模式你动了机尾方向舵机就不会回到原来的中点(积分他知道你转了多少角度,试图把机头拉回去),除非你把机头的方向回到原来的位置了,舵机才回中。

锁尾模式下松开方向舵时舵机会回弹一下,这是为了在处理你的方向指令后,抵销机身的惯性而刹车作用(表现就是你一松手它在空中就定住),如果不往回一点,由于惯性机尾会再转动一点,给操作者的感觉就是不跟手。

网友:
   ╭══╮┌═════════┐
╭╯   顶║═ ║╰来拿分的╮ ║
╰⊙═⊙╯ └══⊙═⊙══~.. .

网友(2013-01-14):
虽说不用调机子的中立点,但是会不会增加陀螺仪的负担?经常不停的工作会不会减少陀螺仪的寿命?

网友AA(2018-05-09):
学习了,但还是有提多需要继续扫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