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带减震的起落架

楼主(2008-02-19):
由于跑道条件恶劣,高低不平,总是磕掉起落架,所以自己制作了带减震的起落架,等待周末试飞验证,请看贴图。

采用拉簧方式,管内装有拉簧一只,下边那个细的钢条是用来固定轮子方向的。
原材料如下:
笤帚一个(用笤帚带的铁管做活塞的外桶)
摄像机支架两个,用于固定外桶
吸焊枪两个,拆解后,获得2个拉簧,并且采用他的结构进行改造
工具:台钳、锉刀、钢锯等,
用时半天

网友:
这个还真强

网友:
你的下来得七八十元 太贵

网友:
实用不知怎样,貌似美观不足

网友A:
好像不带阻尼?按汽车减震的原理是有个阻尼器的,不然就会跳的感觉

网友:
不实际`````不食用  不是液压减振  楼住的这个还会青蛙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带阻尼?按汽车减震的原理是有个阻尼器的,不然就会跳的感觉

同意!如果能加上阻尼器会好很多。

网友:
不好看`

不好看`

网友:
复杂了点

网友(2008-05-26):
还是值得支持的

网友:
不好看,落地应该会青蛙跳吧,不过有创意~~~

网友:
不好看,就是有创意,改一下避震方式会更好

网友:
高手~! 够下血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