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装的平衡翼配重..和外丝横轴.桨平衡器

楼主(2008-02-19):
  副翼2边都加了一个主轴轴承..重1.8克...稳定性提高不少!!!!定做的外丝横轴..性能不错..就是商家做工不行..直径误差大..有的不能穿过桨夹..有的只能过一半...但那横轴改的桨平衡器..很好用的..呵呵....我定了30根..有10根不能用...

网友A:
横轴还是最好用原装的,精度高,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轴还是最好用原装的,精度高,放心。

呵呵!!就是不经擦地..小擦下就玩完....这外丝的强度高些...小擦没问题..中等炸机就会弯....跟维英主轴一样..高硬度..小炸不怕!!

网友:
用轴承多浪费啊,用俩螺母就行了么。哈哈
不过飞机也变笨了许多

网友:
LZ的轴承不是会在副翼秆上乱晃么?建议换两螺母好了,轴承太浪费,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就是不经擦地..小擦下就玩完....这外丝的强度高些...小擦没问题..中等炸机就会弯....跟维英主轴一样..高硬度..小炸不怕!!

横轴千万不要硬,GL就是搞反了,横轴是钢的,主轴就坏!

就像二口子,非得一个软一个硬,要不天天有皮扯!

前几天还希望飞越出副厂件,飞越一声--------------维英原产的价格不好吗?

问住我了,相对质量而言,原厂的横轴也不算太贵。:loveliness:

当然再做做活动就棒了

网友:
可以說明誤值是多少??不能用有時軸承的配合也要注意...軸承3.00mm  橫的理想尺寸是2.98mm 不知道我這看法對不對..

网友B:
请问LZ,外丝横轴总长是多少?

网友:
总长无所谓,只要不和大桨发生干涉就行了, 关键是无罗纹部位的长度是一定要准确,太长大桨夹会有虚位,太短又不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外丝横轴总长是多少?

..一般都是 53mm    但淘宝那家..横轴做工太差..横轴直径误差太大啦!!!以后还是老实用..安大的横轴...我买30根..2根做了平衡器..其余只有不到10根能穿过桨夹...且螺纹开长了点..螺母上到位太紧..不上到位..2边长度又不一样

网友C:
用黑鹰的外撕横轴吧,精度决定可以,两边垫片一垫,长度刚好,我刚换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黑鹰的外撕横轴吧,精度决定可以,两边垫片一垫,长度刚好,我刚换好

那轴长度是..价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