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升级双无刷完毕,上图片了。

楼主(2008-02-19):
雷鸟实在是一架耐摔又好玩的机。在家里飞飞的确别有一番乐趣。可是电机的事情实在是让人头疼,3天两头坏,一咬牙,干脆上个无刷!
    本着低成本改造,零件也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就这样还是花了“不少”钱哦。以下是零件列表:
    来自“我是冰块”淘宝店与“傻猫的模型屋”,以及“系统安全保护”兄弟。
    未知牌子10A电调
    翱翔小无刷
     4025桨
这两个作为尾无刷
     辉盛18A电调
     猫B2030b电机
这两个作为主无刷
     华科尔G006
这个。。陀螺仪
电池是7.4V的,其他全部为雷鸟4默认配置。
不废话了,看图片说话。

整机来一张,尾巴有点个性。。其实是天线。

这个是什么啊?嘿嘿,陀螺仪,装在了机头上,刚好,不过反向开关要打开

这个就是主动力了,2030无刷

原来的铜齿拔不下来了,只好随便找了个塑料齿,14T

下面是两个电调,502粘在两根炭杆上。

看看,拔掉皮的大的那个是18A的,小的带皮的是10A的。

原来按陀螺仪的位置装了接收机,很普通的接收机啊,可是从来不调舵,放心。

机头部分来个特写。线有点乱。

这个是尾巴,似乎少了什么,对咯,尾巴剪掉了,电机安装在尾翼上面。

正面看看,原来以为这个电机和2408一样大,后来才发现很小啊。螺旋桨甚至有点像玩具的了。。

换一个角度?这个电机转起来可是很有劲啊!!

这些是 电线,一共7根,1根是天线,另外6根是无刷的,每项2根线(防止单根线承受不了电流)

这个是下面的,橡皮筋用来绑电池。
    暂时没有试飞,这么一改,重心极度靠后。。不过我那个1800的电池一挂,就平衡了。不知道是不是太重了,今天试验了一下。油门1/4的时候就在地上飘了,再望上没试,不敢了。。主电机声音很小,但是尾电机声音很恐怖。陀螺仪还不错,锁尾模式可以很好的控制尾巴,而且上电会自动自检,不用动遥控器。感度放在了70,还是有点追尾,看来还要降。

嘿嘿,改造过程实在太简单,就不放了。成果上来大家看看好了。不过我还是不推荐这么弄,花钱不讨好哦。
附:双无刷接线原理:

网友A:
好像没有混控哦,主电机和尾电机转速协调不起来!估计不好飞,会手忙脚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混控哦,主电机和尾电机转速协调不起来!估计不好飞,会手忙脚乱!

呵呵,如果是锁尾陀螺仪可以自己控制的,如果不是的话最好还是有混控。
这个价位的锁尾陀螺仪有:华科尔G006、Esky 0704A、固朗GM700以及科乐科的GY400.
控方面已知的有各种电脑控,如6EX、T9、9X2之类,以及天地飞的TDF6A,天地飞6C与FUTABA 4VF不支持混控。

网友:
哈哈,看见我的华G006陀螺仪了,在你那发挥作用我高兴啊,改天能上个飞行视频让大家欣赏下,就更完美了,帮顶

网友:
锁尾的陀螺仪就不用混控么?
改成了请上个视频,同时说多少KV,多少齿?

网友:
绝对比有刷好飞

动力是有刷,不能比的,
就是调机麻烦一点,好处占多数,
值得一改

楼主:
嘿嘿,尾巴还没锁好,正在调节。主马达KV3950,尾马达KV2900

网友:
尾电机哪买的?我也想弄一个.

网友:
lz强的,我也想改了

楼主:
回楼上的楼上,帖子上面有说材料在哪里买的。

回楼上,如果不是打算长久飞,还是不要改好咯,这个投入很大的,不如一次性弄个好点的机。我是为了利用现有的遥控器,要不然才不会弄4通道的呢。

网友:
我这里在出双无刷的E004

上面的 双电调 和 双无刷电机,可以一起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0684

楼主:
呵呵,上面帮忙插播了广告,就不收广告费了报告一下进度:现在尾电机遇见问题,启动不对劲,暂时打算用18A电调代替原来10A,因为新的辉胜18A线性很好。原10A电调作为主电机电调。加上一排子MOS,提升电流

网友:
看到飞机了,心酸啊

楼主:
呵呵,再次汇报:尾电调出现未知故障,退回卖家处检查。另昨天无意发现,辉盛18A线形不错啊,怠速也很稳说岔了,应该是低速很稳,打算拿来弄尾无刷。

网友:
比较复杂 估计很难控制

网友:
楼主呀,你说的店主好像都没有货了呢.还有没有其它地方能够买得到尾无刷套件呀?谢谢了!

网友:
麻烦了点

网友:
LZ的尾无刷是什么规格的, 重量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