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遥控玩模拟器要拔掉晶体的请教

楼主(2008-02-19):
关于用遥控玩模拟器要拔掉晶体的疑问

练习用的Esky0905,用usb供电,不用电池。后悔无买一个。
买了个Esky0404的控,用来玩模拟器,打算玩熟了再买个ESKY  HONEY  BEE 玩玩,

听说用遥控玩模拟器要拔掉晶体,不然电池会很快用完,而且会烧高频头,是不是真的?怎么拔?

网友A:
我今天买了套天地飞6C的控,现在没有飞机,想先拿来玩模拟,不知道还要买些什么设备?
本来想发新帖求助的,可是不知道怎么发新帖,所以只有占用LZ的宝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顶一个。汗!
新手要回贴5个,才能发新贴。

我也是新手,如果玩FMS、G3.5的话,应该用连接线连接电脑,安装软件就行了。有附带的连接线吗?
真有米,一买就是天地飞的6c。

网友:
拔,拔了省电,就这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C:

翻了一下帖子,得出结论。
强烈建议,拔掉晶体,或者拉开天线(不是拔掉天线),拔掉天线一定会烧高频头。

我的理解,就是拔掉晶体,就不需要拉开天线了。不会太过耗电了。理解对吗?
是不是所有控都有晶体的?在哪儿的?ESKY0404的控也要拔掉晶体吗?
请简单的告知答案好吗

网友:
我的就是0404的控,我拔,我打电话问买飞机的老板,他说也拔,拔了省电,其他的没什么

网友:
如果插线就自动开机的控,就不用拨

需要开电源的,拨

网友:
我的用USB供电,无需开关、无需拔晶体

网友:
不拔晶体玩模拟器时导致的问题有3个
1、发射机工作导致费电--用电池供电的话会缩短玩模拟器的时间=浪费电能;
2、发射机工作时天线尽量全部拉出(据可靠消息称大部分控在发射机工作时天线应全部拉出否则容易烧毁控)玩模拟器的时候天线那么长在电脑附近比较碍事搞不好容易折断;
3、发射机工作时产生的无线电信号会对附近其他电器设备产生影响如正在收听广播的收音机、正在听歌或视频的电脑等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扰发出类似交流声一样的噪音。

网友:
楼上说的也是指那些不能自动开机的遥控

网友D:
听说JR的不用拔,FUTABA的要拔

网友:
用什么模拟器会好一点?我玩固定翼

用什么模拟器会好一点?我玩固定翼

网友:
我用的是天地飞6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JR的不用拔,FUTABA的要拔

FF9 也会自动开机,6EX 需要改一根线(出厂省掉没装)

网友:
雷鸟控开关不开就能玩了。。。

网友:
我的是FUTBA   拔掉晶体玩模拟,不拉天线没事吧?我一直都这么玩的

网友:
拔除晶体就不用再拔天线了
要是不想拔晶体才要拔天线

这里所说的拔天线指的是把天线拉到最长,而不是说拆掉天线!!

以上都是指对于不拔晶体、不拔天线会烧毁的控说的  也有不需要这么做的一定要区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买了套天地飞6C的控,现在没有飞机,想先拿来玩模拟,不知道还要买些什么设备?
本来想发新帖求助的,可是不知道怎么发新帖,所以只有占用LZ的宝地了

浪费钱。过段时间你就会想换的了。应该直接上天9算了还便宜

网友:
最好是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