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鸡``都是很暴力的炸j视频啦``有字幕啦``有杀人镜头 ...
第三鸡``都是很暴力的炸j视频啦``有字幕啦``有杀人镜头啦``

楼主(2008-02-19):
炸鸡啦~~
花费了一个晚上制作的视频``现在是2:45分```
求你们了``耐心点看吧```
有字幕~~第一个视频里那个惨啊``哎哟``你们自己看吧```里面共有4次蓄意谋杀的镜头被摄影师拍录下来```
最惨的是机翼空中对折过来那次```可惜唯独没拍到```后面在路边捡了根树枝,随便沾了上去```没想到造就了我今天的爽飞```
爽飞视频在第二个```
其实接收机的天线已经齐根断掉了``tdf6a的```地面测试也没超过三四十米````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有胆放飞的```
第二个视频后面有回顾我第一架威风2005的镜头```那台机确实做得好```但有个缺点就是不耐操```

楼主:
自己沙发先```
`以下是基本概述```
鸡鸡翼展960mm,机翼宽250mm,平凸翼型(自己割的)
电池原来是2200ma7.4v10c,现在要打多少折不知道了```勉强能飞```
2212电机kv1000 +1047桨(已裂,并粘好了,应该不影响使用```)+20a电调
5g舵机(号称5g```没秤```)*3`````
以下是问题所在```其余的楼下补充```
装好所有东西后,发现重心落在了机翼的1/2偏后的位置````电池没地方往前移了````
然后出了个馊招````在鸡头深深的插了一块手机电池``` ````
感觉插得不够爽``然后加了一组超亮白光led(具体参数就不描述了``本来想装大功率的 )反正亮度达到阅读水平``并能持续数小时
其实那灯也就是拿来做做小夜灯罢了```鄙人不敢夜间作业```
但是!!!重心只是往前挪了那么一丁点```基本上就是1/2````电池已经不能挪了```
问题如下```
1.此鸡能飞否? 答:能飞
2.此鸡好飞否? 答:好不好飞不知道````鄙人水平臭```估计挺好炸```
不好意思```抢答了两个问题```下面的留给观众```
3.重心落在1/2处有啥害处或好处或妙处?
4.需要调整到1/3处吗?
5.在鸡头配种是否可行?
6.对第5题做个更改````“配种”改为“配重”````
7.貌似由于木料的原因```机身有点歪```基本上算是先天不足了```有多大影响?
8.丑吗?(选择题)a.一般丑 b.如楼主一般丑 c.如回帖者一般丑 d.如看贴不回者一般丑 e.如选择b答案者一般丑
8.你们都睡了么?起来回答我好么?

网友A:
祝你成功

网友B:
重量 500 g, 翼面积约 9.6 * 2.5 = 24 dm^2
实际翼载荷 500/24 = 20.8
参考值 3.25 * (500 ^ 1/3) = 25.8
所以,这机会很飘很慢,只要动力过分充足,调整基本没问题的话,就很不容易炸掉.
重心在 1/2 的好处,不用拉杆就能感受到强烈的爬升欲;坏处,过分容易失速,再配合上全油门,应当就比较容易炸机了.
建议调整到 1/3 处,甚至可以考虑再前一点儿,调到 30% 处.
可以把机头加长一点儿,少配点儿重,减少翼载.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你也不说,就没人知道了.
同上,你不说,就只有你知我知你的飞机知.
选CE.
没睡,不好.

网友C:
估计很耐炸.

网友D:
我能回答的都被你抢了。

网友E:
好强.....
估计很耐摔的~

网友F:
怎么这么多人在做机时都没注意好舵盘、连杆与舵角之间的角度?

楼主:
谢谢小布丁同学的认真完成作业````貌似你漏了第七题```哈哈哈
谢谢dpcom同学的提醒和关注```舵盘、连杆与舵角之间的角度将会在下一部jj上有所改善```

网友G:
在美国,通常的模型比赛中,外观分数占的比例相当大。难怪美国的飞机模型那么漂亮,你们还别眼馋。能不能做飞机的时候,在外观设计和工艺上多下点工夫?

网友H:
飞起来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可能不太好飞,还是把重心调好了再飞吧。还有就是确实要注意一下外观,呵呵。

楼主:
针对各位的意见```小调了一下重心``在鸡头加了几颗钓鱼用的铅坠,并用两块铁皮包了个机头```
`随手小画了几笔败笔`   ```
上几张遗照先```然后出发```

网友H:
真的搞成鸡头了哦,哈哈哈哈呵呵哈哈哈哈呵呵哈哈哈哈!

网友I:
楼主学过漫画?

网友C:
画的太好了.

网友B:
谢谢小布丁同学的认真完成作业````貌似你漏了第七题```哈哈哈
我是逐题回答的.
5.在鸡头配种是否可行?
可以把机头加长一点儿,少配点儿重,减少翼载.
6.对第5题做个更改````“配种”改为“配重”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你也不说,就没人知道了.
7.貌似由于木料的原因```机身有点歪```基本上算是先天不足了```有多大影响?
答: 同上,你不说,就只有你知我知你的飞机知.

网友B:
麻烦楼主帮我的新机, 绘制尾翼及机头/机身图案, 多谢.
楼主, 你给你的尾翼画的图太好看了, 太专业了, 也帮我画一下吧.
机机在这贴子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0417&extra=page%3D2

网友J:
果然是鸡头,画得真好

网友K:
楼主画功不错,飞机做的再认真点就好了。

楼主:
上视频啦~~都发表一下意见啦~~
这次的飞机确实做马虎了```呵呵```我有罪```
其实我也想做好一些```但是要啥没啥```哈哈```这次就将就看吧```下次改善```
谢谢各位捧场哈~~

网友:
推力线好像不对.一给油就上冲.收油就掉机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视频啦~~都发表一下意见啦~~

这次的飞机确实做马虎了```呵呵```我有罪```

其实我也想做好一些```但是要啥没啥```哈哈```这次就将就看吧```下次改善```

谢谢各位捧场哈~~

看似推力线没有做上推角.

而且.... 这上反角太太太太太, 太太太太, 太小了.
至少应有左右各5度的上反.

网友:
他的JJ根本就没有上反角推力线低了!不过视频挂起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似推力线没有做上推角.

而且.... 这上反角太太太太太, 太太太太, 太小了.
至少应有左右各5度的上反.

说出来不怕笑话``推力线我一直都没有很清晰的概念```尤其是一些引擎座装得比较高的飞机(如后推飘飘,前拉的公鸭水鸡等)````还请多多题点```

上反角的槽我挖不对称,所以就没做````或者你们有什么做上反角比较好用的小窍门吗?教一下哈~``

下一步打算做一台果冻一号机````
到时候还请多指点,pmqq号给我哈

网友:
笑得好开心啊··哈哈··继续努力

网友:
QQ  317125379

不过, 我很少在线.
有时候上线了, 但是隐身在.

有问题在论坛上, 可能及时一些.

布丁机不制造上反角, 就不是纯正的布丁的了.

网友:
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