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机动力方案:二选一? 补充:已有实测结果!

楼主(2008-02-20):
一飘飘机,机重300多克,无刷后推动力.
由于嫌原AX小铃铛动力太小(风稍大时逆风飞行,飞机象风筝一样挂那),而考虑更换动力:

1、电机XXD 2208 KV2600
      浆5030
      电调好盈18A
      电池EMAX 1000MA  15C

2、电机银燕 EMAX  CF2805   KV2840
      浆5030
      电调好盈18A
      电池EMAX 1000MA  15C    11。1V

附列上述电机参考资料:
1、XXD     2208        KV2600
      电压         桨         转速        最大电流       最大扭力
        3S       5043       21400       15。2A         538克

2、EMAX  CF2805   KV2840
      电压       桨         转速        最大电流       最大扭力
       2S        6X4     13000         12A                413g
       2S        7X4       9900         14.4A             381g

上面的方案,哪个比较合适?或者另有推荐?谢谢!

补充:选择已有结果

电机:AOXANG  2306 KV2600
推浆:AOXANG  5030
电调:好盈18A
电池:EMAX 11.1V  1500MA  15C

经装机实测试
最大电流:12.2A
最大推力:500克左右(实际大于500克,飞机静置地面,尾部接一1。5KG量程的弹簧秤所显数值)

上述动力,推动350克左右的飘飘机,动力足够了,留有较大余量。

网友:
我用翱翔的装5030觉得力量不错啊

我用翱翔的装5030觉得力量不错啊

网友A:
风稍大时逆风飞行,飞机象风筝一样挂那

估计是大迎角飞行了,正常飞行,飘飘机用AX+5030一般3~4级风都能迎风飞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稍大时逆风飞行,飞机象风筝一样挂那

估计是大迎角飞行了,正常飞行,飘飘机用AX+5030一般3~4级风都能迎风飞的把
有道理。如果换了电机要是迎风不推杆还是会这样的。

网友B:
用翱翔飞翼 小马达AX2080的另外3个动力配置:

GWS 8040  7.6V  9.3A  70.68W   365g   8654     5.16g/W
GWS 0843 7.6V 10.1A 76.76W   360g    7950    4.69g/W
AX 8×3.8 7.6V 11.1A 84.36W    350g     7180    4.15g/W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的关注.
我怀疑是加固翼台时,翼台前缘比以前稍微高了一些。

网友:
用过AX的小无刷在飘飘机。感觉动力不错的,5030的桨!

网友:
EPP机,厂方原配的就是翱翔的电机,5X3桨,动力足。

网友:
我的飘飘.......虽然还没到....敏定的飘飘套件
AX的小无刷KV2600
5030桨
7.4V  10C的电池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呵呵,我补充一下。AX的2600KV电机有两种,一个是AX超微型的,另一个是AX2306,它们的KV都是2600,都适宜与5030直推浆配套。但是,两电机区别比较大,前者19克重,只能使用7。4V电池,推力320克;后者重37克,可以使用7。4--11。1V电池,使用7。4V电池时推力也在320克,11。1V时推力不详。
我选择了AX2306。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买的是敏定的参数如下:
重量:19g
含底座和线总重:22g
Kv:2600
电压:11.5V
电流:6.5A
推力:320g
转数:18250

网友:
老狼的飘飘用的1400kv外传,3s,7060桨(7035桨也可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0844&highlight=%C6%AE%C6%AE

楼主:
已补充结果,见一楼.

网友:
正在做飘飘机,学习一下!

网友(2012-03-17):
正在做飘飘,表示很有用

网友:
2208 2600KV 5030桨 3S 2200电池 爽飞 没有顶风飞不动的时候全速前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翱翔飞翼 小马达AX2080的另外3个动力配置:

GWS 8040  7.6V  9.3A  70.68W   365g   8654     5.16g/W
GWS 0843 7.6V 10.1A 76.76W   360g    7950    4.69g/W
AX 8×3.8 7.6V 11.1A 84.36W    350g     71 ...

这样的配置还是不要用了,AX 1806N kV2080电机最大允许电流才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