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火头

楼主(2008-02-20):
OS50 飞了20多次吧 烧了2个火头了.上次刚换了新火头,就飞了一次,然后一个月没飞过.今天发现火头又烧了

网友A:
关注一下
帮你顶顶~

网友B:
检查2个方面
第一发动机油针是不是太小,贫油温度高了
第2检查油管是不是破损,供油少了,建议从回压管开始到油箱内部到发动机都用同一直径的油管,油箱出来到发动机油管越短越好,甚至三通这些也去掉

网友C:
用的什么油?

网友D:
看到一些资料说老烧火头是转数高了,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发现副油箱漏油,是不是引起烧火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