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8-02-20):
都说57型,42型步进电机,这里的57,42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是电机高度吗?

网友:
活着边长

网友:
一般常用的就42,57和86电机,指的是电机的直径(圆型)或者边长(方型)尺寸大,功率就大点。不过同样尺寸的电机,长度也有不同,当然长度长的扭距和功率就会大点,但是电机的电参数也变了,加减速曲线,共振点什么的都有点变化

网友A:
是机座号啊!诸位,就是步进电机边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机座号啊!诸位,就是步进电机安装孔位的尺寸间距啊!

回答错误

网友:
2,5,7楼正确

网友:
步进电机价格

我刚买了86的步进电机,7.8N.M的力矩.500元一台,贵吗?

网友:
想买步进电机的可以联系:13952957141.  邮箱weijian8132@sina.com
他那有很多步进电机的.价格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答错误

修改为边长:loveliness:

网友:

步进电机5v1A是什么意思?

大致需要多少钱呢?

请哪位高手给答复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