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71材料網的雕刻机

楼主(2008-02-20):
有兄弟买过吗?
多少米?
BB2006ProII  ?
BB2007   ?

网友A:
我用的就是,找一下旧贴,注意加工工艺的话,精度很不错
机器使用的是1mm的丝杆,加工速度慢,走刀速度一般只能达到4mm/秒
价格是3800

网友:
不是我拆台,再增加个百十来块钱换成螺距大些的,t型丝杠速度就会快不少,和这个机器的售价比起来这点成本还是应该增加的。当然换了丝杠42的电机就又小了点

说到他的精度不错我也很高兴。以为我就是用的1mm不锈钢丝杠。有人严重质疑他的精度,其实普通丝杠;螺距越小精度越容易保证,我用百分表实际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找一下旧贴,注意加工工艺的话,精度很不错
机器使用的是1mm的丝杆,加工速度慢,走刀速度一般只能达到4mm/秒
价格是3800

$3800  对本坛外的人来说是有点吸引, 但对坛内的兄弟来讲可能有点不值吧.
此终大家的技术, 对物料的价格和应用, 这是不容置疑的.
当然, 那里都有新手(我就是).

在掏宝见过类此规格的雕刻机, 才1200左右.
如果说软件很贵(他送), 我十分赞同, 软件很贵.

所以我佩服 林大夫, 享受diy过程, 成品卖了, 不算贵.(我不是买家)

本心直说, 有错不要抛砖.

网友:
没错,我就是没有机加工条件,也不熟悉雕刻机才图省事省时间去买他的,我的兴趣是用雕刻机,不是做雕刻机,呵呵

网友:
林大大我想做个能雕铝的机器能指点一二

网友:
能雕铝是个模糊概念,你换个刀用巨慢的速度大理石都能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