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把1001砸咯

楼主(2008-02-20):
最近常出现飞行中下沉一点,像是舵机猛抖,尾巴后看猛左甩一下,炸机几次了

换接收后还是一样,前几天终于抓到现行,找到原因了

超级简单

网友:
晶体松啦?

换pcm接收?

别卖关子啊。。。哈哈

网友:
强烈谴责lz卖关子
^_^

网友:
不说是吧,不看了!

网友:
华XX控的老问题。我用它飞模拟器时飞机也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出现奇怪动作。

网友:
楼主你不说就让你天天炸鸡

楼主:
楼上的二位把贴删咯!

猜出有桨啊

网友:
楼主说吧。别再逗俺们啦。。因为我之前有突然甩尾的问题最后换t8后解决。。

网友:
另类广告?

网友A:
电池没电

网友:
我用1001,配7通,6通接收机是一切正常,用8通的也碰到过这问题,而且最近很厉害,但是针对我的飞机来说,我怀疑是电源插头接触不良的问题,现在换了t头,还一直没时间试.华的控,除了老6通外,其他我还是很喜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

换的锂电接触狠好,1001的电池接口是CP2的那种电池接口。

楼主:
引用:
我用1001,配7通,6通接收机是一切正常,用8通的也碰到过这问题,而且最近很厉害,但是针对我的飞机来说,我怀疑是电源插头接触不良的问题,现在换了t头,还一直没时间试.华的控,除了老6通外,其他我还是很喜欢的。

1001PCM的应该不太会失控的,用了一年多都狠好,失控让人特别灰心,开始怀疑接收摔坏,

换接收后一样,以为完蛋了,多半是控不稳定造成。

最后抓到现行是拔掉电池后舵机全在最下位  ,是这里开关行程小接触不好!

网友B:
原来是开关接触不良照成的。。接收上的误码灯会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开关接触不良照成的。。接收上的误码灯会闪吗?

华的收没有误码灯,接触不良是那种偶尔出现一下又好的情况,比较难判断。

网友C:
华科尔接收机上的指示灯如果信号不稳定或者接收不到信号就会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接收机上的指示灯如果信号不稳定或者接收不到信号就会闪烁

RX801    RX701上都没有灯的

网友:
呵呵,哥们还在用1001
其实1001不错了,T9也不错,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