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准备下手买床了在C6和0623AV间徘徊

楼主(2008-02-20):
悄悄的潜水看了N久,看了3A的贴,看了林大夫的贴,和泰兴厂家联系,和西玛特联系,还买了几本车床的书。最后把目标定在泰兴的CQ0623av和西玛特C6  550   220v  上。万事具备,只欠下决心了。

泰兴623AV需要订货 ,周期大约3周。 无级调速。
C6现货 ,不是无级调速    。

两种床参数大致相同,泰兴是100的卡盘,C6是125卡盘,都是金属齿轮。    唉,头痛阿,无级变速的623AV和 不是无级变速的C6价格差不多。

  配上跟刀架和中心刀架价格也相差无几。。。

玩过这两种床的弟兄给个建议吧。

楼主:
C6/550/220V 家用台式车床(实物不包含透明保护罩)
技术参数:
电压为220V
床身上工件最大回转直径                                               250毫米
最大工件长度                                                                   550毫米
主轴通孔直径                                                                    20毫米
主轴内孔锥度                                                                 莫氏3号
尾轴孔锥度                                                                     莫氏2号
主轴转速范围(6级)                                          125-2000转/分
拖板横向行程                                                                 110毫米
拖板纵向行程                                                                   75毫米
可加工螺纹范围                       公制 0.4-3.0毫米(12种规格)
电机输出功率                                                                     550瓦
车床外形尺寸(长x宽x高)                         1230x680x450毫米
净重/毛重                                                                 145/180公斤
包装尺寸(长x宽x高)                                 1200x680x610毫米
随机附件
125毫米三爪卡盘 莫氏2号和3号呆顶尖 交换齿套件 扳手套件 油壶

楼主:
CQ0623AV标配:  3爪100卡盘   挂轮   顶尖(未说是几个)    扳手。

网友:
CQ0623AV多了乱扣盘

网友A:
楼主是否关注过BB25-1的车床.通孔27毫米比较大.加长版的能加工660长的工件.价格也比较低.我电话问过,说是轨道也是高频淬火的.我动心买这种.过几天去看看实物.
我感觉主轴通孔很重要的,如果很小,料棒多数不能穿过去,那么你加工前就要先落料,如果按尺寸走,稍微有错误整个料就都废了.再有,稍微长一点的活,如果粗过通孔,想加工端面和内孔就很困难.甚至根本没法干.因此我比较关注通孔.其实床身,轨道是否淬火感觉没有太多问题,家庭使用,不会天天工作.磨损的程度也会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关注过BB25-1的车床.通孔27毫米比较大.加长版的能加工660长的工件.价格也比较低.我电话问过,说是轨道也是高频淬火的.我动心买这种.过几天去看看实物.
我感觉主轴通孔很重要的,如果很小,料棒多数不能穿 ...

这个我倒没考虑到,不过25的好像没纵横自动进刀

网友:
如果泰兴623AV无级调速纵横都有自动进刀可以赶上cjm250了!如果价格合适我也有意上

网友B:
我的建议

如果有空地就买一个c616或c6127二手的都行,那样好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空地就买一个c616或c6127二手的都行,那样好用些

就是地方不大罗,打算侵占阳台。

网友:
实在点的 CJM250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倒没考虑到,不过25的好像没纵横自动进刀

没有横向走刀.其实我感觉横走刀意义不是很大.端面处理手动走进可以了.

网友(2008-08-06):
都是多少米的啊?我也想弄个玩玩了

网友:
C6 好象没有这个???

这个 ????作用大吗???

网友:
我也准备上床.你上了一定要把感受告诉我.好让我选择.哈哈哈.谢谢了.

网友:
我也准备上床.你上了一定要把感受告诉我.好让我选择.哈哈哈.谢谢了.
上床要有陪

网友:
你先买吧,用过后给大家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