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406控改美国手问题

楼主(2008-02-20):
ESKY 0406控改美国手的问题,现在把弹簧和压片都换到左手了,现在有个问题,
电池
盒里的4个开关,还有前面的开关,应该怎么调整,有知道的告诉下

网友A:
你把浆拆了,慢慢试,很快的, 不用20分钟

楼主:
呵呵,最好有现成的,省时间了

网友B:
前面板2\3反向就OK了。

楼主:
后面电池盒里的开关不用动吗

网友C:
面板的不要动,后边有两个白色的开关,右上 左下,是左手油门
左右全下是右手油门

楼主:
电池盒左侧有2个开关是单独的,还有在靠中间的位置有2个在一起的开关,你是不是指的左侧那2个单独的开关,现在那2个开关都是在下方,现在是右手油门

楼主:
已经弄好,电池盒里左侧第二个开关向上,别的不动

网友D:
浪费资源。都告诉你了。不信我地,收拾你咯。

楼主:
呵呵,还是向导一开始说的对。

网友E(2008-04-29):
做个记号!